[手机] 儿童手表泡在水里也能用?拆解看究竟,原来它是这样实现防水的!

楼主(2019-03-06):
说起儿童手表,大家应该都不感到陌生。目前市场上的儿童手表厂商很多,想给孩子选一款合适的手表真的很不容易。
选择儿童手表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是否支持4G网络,因为之前的儿童手表大多数是2G网络,但是目前的各大运营商都在逐步关闭2G网,所以一定不要贪便宜买2G网的。第二要考虑的就是防水性能,孩子们一般都比较淘气,手表防水功能足够强大,能够使用的时间也就越长,性价比才相对越高。
最近刚子给孩子选购了一款阿巴町智能儿童手表,型号是T2,它的屏幕尺寸为1.41英寸,分辨率为320*320,电池容量为700mAh,并拥有在儿童手表上不多见的双摄像头设计,两颗摄像头均为200万像素。T2的操作系统的是AliOS,支持移动和联通的4G网络,十重定位技术定位更加快速准确,其防水性能达到了IPX7级,能从淋雨、洗漱甚至是泡水都能保证正常使用。
阿巴町智能儿童手表T2的表带采用柔软亲肤的硅胶材质,表带采用双排卡扣设计,13排卡扣洞方便不同体型的孩子使用。表带上采用双固定圈设计,戴上后更加牢固,不易脱落。
手表前部正中有一颗200万像素摄像头,孩子将手表戴在手腕上时,可以很方便的通过这颗摄像头拍摄前方的人或者景物。摄像头旁边的小孔是气压平衡口,用于条件内外气压平衡。
手表后部是扬声器孔,扬声器不仅可以用作通话,还可以播放由内置天猫精灵搜索到的歌曲故事等,音量和普通手机外放差不多,音质也可以接受。
手表左侧是电源键,按键力度适中,长按可以开机,短按实现息屏亮屏。需要注意的是,关机不能使用这个按键,需要在系统设置里进行操作。
SIM卡槽设计在表身的右侧,卡托的一侧有一条略宽的缝隙,从这里可以用指甲抠出卡槽。在拆解之前,我们需要先取出卡托。旁边的小孔是麦克风,用来采集声音实现通话或者语音交互。
SIM卡适用于NANO SIM卡,外边采用塑料材质,卡托部分是金属做成的卡槽,可以正确的引导卡的方向。在卡托上还有一圈液冷硅胶,形成防水环,为手表的防水提供可能。
使用工具轻轻插入表盘和机身的缝隙中,并缓慢撬开。不要使用蛮力,一点点慢慢撬开,就可以彻底分离开了。
固定外壳和表盘的是一圈密封胶,尽量不要弄坏,等后面装回的时候还需要用到。
表外壳的底面的四个圆形金属触点是磁吸式充电口位置,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U形的磁铁。磁铁旁边的PCB触点是麦克风的触点,用来和主板上的麦克接口相连。
前部的气压平衡口和前置摄像头镜头位置。为了防水,必要的地方都做了密封处理。由于手表工作时机身内温度会升高,有了气压平衡口,可以自动调节内外压差。另外,游泳级防水同样要求内外压力的平衡,保护手表内部的结构适应各种环境。
手表后部扁平的扬声器,也被防水胶牢牢的固定在表壳上。手表的音量适中,听故事打电话都能轻松应对。
这里的电源按键位置,同样做了到位的防水处理。只有卡槽处是开放式的孔,需要借助卡托上的硅胶圈进行密封。
表带的固定采用常见的表带栓形式,使用工具压缩表带栓一头的弹簧,就可以取下表带。
摄像头的一侧表带中心处做了凹陷处理,防止转动时和摄像头位置干涉。看来这款机器在细节处理上比较到位。
内置电池采用680mAh/2.584Wh聚合物锂电池,防爆式软袋设计。制造商为:中山市众望德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电池的体积在有限的空间中做到了最大。
侧面的电源键微动开关,这个开关是一个多功能开关,关机状态下长按可以开机,开机熄屏状态下,短按亮屏。亮屏状态下,短按一次进入主页显示时间日期,再短按熄屏;开机状态下长按强制重启手表。
前置摄像头在前部中间位置,孩子可以使用它来拍摄前方的景物。wifi天线和射频天线均采用印刷式天线,这样既可以充分的节省空间,又能使得信号强度做到最大。
这里可以看到震动马达的凸轮。其实我们手机里的震动模式也是使用这样的马达来实现震动的。在需要静音的场合,加入震动马达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扬声器的接口弹片,阿巴町T2内部大量应用了弹片触点连接,这样的好处是方便拆卸,尤其是像扬声器这种需要固定在外壳上进行防水处理的,如果直接采用焊线方式连接维修时会显得非常不方便。
拧下四个固定螺丝,取下小板和电池,电池和主板间采用排线和插座链接,使用工具轻轻撬开即可取下电池,注意不要短路。
想要拆掉摄像头总成,需要先将马达固定小板取下来。模块之间连接都是采用卡扣和软排线连接,排线上做了详细的标识。根据排线上的标识,我们可以看出这是负责FPC佩戴检测小板和排线。
两个摄像头采用排线连接在一起,然后和主板链接。双摄像设计给手表提供了更多的玩法,前置摄像头可以拍摄景物人物,面板摄像头可以自拍和实现视频通话。
主板上两面布件,两面都加了屏蔽罩。对于密封的手表来说,尤其是塑料外壳的,需要认真考虑散热问题,主板上的屏蔽罩上还粘贴了散热铜箔,帮助快速散热。由于背后是电池,热量主要靠屏幕这一面来散发了。
取下屏蔽罩,可以看到负责射频通讯的SPM6743芯片,以及电源管理的SC2721G芯片,重力感应器等。整个电路板布局紧密,做工精细。
主板的另一侧的散热罩和芯片间涂满了导热硅脂,擦干净后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EMCP芯片GD9D4M4EYKM-A1.,STM7916-31,射频芯片SR3593A,CPU型号被屏蔽罩挡住了,应该是SPREATRUM展讯的8528。
总结:
总的来说,阿巴町智能儿童手表T2的做工非常不错,内部器件布局紧密合理,防水处理到位,可以放心的给孩子使用。

网友:
内部做工不错,不知道坛里推荐的内部啥样

网友A:
谢谢分享。我就是想知道喇叭口是如何防水的。

网友:
做工确实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我就是想知道喇叭口是如何防水的。

一般就是直接让水和喇叭振膜接触,喇叭振膜本身防水,有的再振膜上还喷一层疏水层,mic防水现在基本都是微机电mic,拾音孔一般用一块高分子透音材料覆盖,声音能进入,水分子却不行,以前三爽很多机型都这种防水~

网友:
谢谢分享,做工看起来很不错啊

网友:
俺的车钥匙都用洗衣机洗了两次了,一次51分钟,嘛事没有。

网友:
这表划不来,可以看看360的儿童手表7X,同样支持4G,而且还支持儿童版支付宝,相当方便,价格不到这个表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