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咸鱼上淘到电力猫拆开看看 顺便请教一些问题

楼主(2019-03-06):
在百度中搜到http://tieba.baidu.com/p/5492842372        把电力猫的带阻滤波器拆掉,最后由于电力猫是用中波和短波通信的,如果再去作个天线干扰会非常强烈!电力猫中那个是带阻滤波器求大侠告知

楼主:
顶上去顶上去在顶上去

网友A:
难道楼主也是被邻居老头开收音机吵着睡不着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楼主也是被邻居老头开收音机吵着睡不着觉?

是的呀

网友:
这种电力猫只能干扰中短波收音机啊,FM的就没用了,可以买个车载FM发射器的蓝牙播放器,三五十块左右,自己做根FM天线就可以干扰他的FM频段了。FM的频率可以自己调整,先找到他所听的电台,然后调至相应的频率就能干扰了。

网友:
如果楼主研究出来了记得分享啊,我对面楼那老头也每天晚上开收音机到晚上12点。。。

网友B:
多钱买的,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钱买的,好用不

不贵18包邮2个,就是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贵18包邮2个,就是不知道怎么搞

哪里有18元的,发个链接!

网友:
08年就接触过这种。全是通用方案,好像在软件里调的。也忘记了

网友:
这种电力猫是网线怎么样,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