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e参数更改成2246XT

楼主(2019-03-06):
下面的是2246EN的参数:
A402=Hynix,512Gbit (16K page),H27QFG8YEE6R
Hynix,512Gbit (16K page),H27QFG8YEE6R=AD,3A,15,A7,44,4A,2,08,10,0,1997,2048,2,9,5,256,2,16,1664,3,72,8F,27,30,2,0C,31,0,0,2,1,52,51,0,BF,BE,1,1,0,40,88,88,88,88,12,1F,88,88,77,77,77,77,82,0,〗,,

哪位大佬帮我改成2246XT  的啊。

网友:
能支持2246EN还不好啊?怎么要改2246xt

网友A:
听说改不了,en后面有一些xt没有的参数,加之需要配合固件,改好了应该也不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听说改不了,en后面有一些xt没有的参数,加之需要配合固件,改好了应该也不稳定 ...

你恰好说反了。。。。XT后面有一堆鬼长的莫名其妙的东西,EN比XT多的东西葫芦娃大神和刀神基本已经分析出来了,可是这个XT有一堆莫名其妙的还难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恰好说反了。。。。XT后面有一堆鬼长的莫名其妙的东西,EN比XT多的东西葫芦娃大神和刀神基本已经分析出 ...

受教,受教,我去翻翻资料

网友:
给你一个en 改 xt 的思路,en 下面找相同设置颗粒的参数,然后去找xt里面是否也存在这个颗粒,如果存在,直接拿那个参数改成你的颗粒即可。

如果实在没有 只能找同世代,近似颗粒的参数,然后去xt下面找到这个参数,进行细微调整,我这样改出过几个颗粒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