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全自动钢筋矫直切断机

楼主(2019-03-06):
到达设置的长度后自动切断并计数。

网友A:
我工地上有好几台,确实比以前轻松多了。以前用卷扬机调直,6.5直径拉成5的直径,偷工减料厉害啊。

网友:
这玩意不错,记得以前在老段府的工地上,在办公楼的下面,围着一片是加工钢筋的场地,好像有这玩意,还有比较吸引我的,是折弯机,能把5号电池粗细的钢筋折成四方的框框圈圈,然后截断,多数是用来做立柱的圈,里边放一圈钢筋与之用火烧丝绑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工地上有好几台,确实比以前轻松多了。以前用卷扬机调直,6.5直径拉成5的直径,偷工减料厉害啊。 ...

冷拉虽然可以降低建筑成本,但是也极大的降低了钢筋的强度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冷拉虽然可以降低建筑成本,但是也极大的降低了钢筋的强度哪!

冷拉好像是作预应力处理吧,即钢筋的冷作硬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冷拉好像是作预应力处理吧,即钢筋的冷作硬化

预应力处理只是将钢筋拉直,而不是将钢筋拉小,你说的将钢筋拉小就不是预应力处理,而是破坏钢筋的强度了。

网友D(2019-05-23):
哈哈,以前不光有卷扬机拉,还有用拖拉机拉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哈哈,以前不光有卷扬机拉,还有用拖拉机拉的

小时候见过,一头绑树上,一头帮拖拉机上,不是绑的,是一专门的卡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小时候见过,一头绑树上,一头帮拖拉机上,不是绑的,是一专门的卡子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拖拉机拉钢筋

网友(2020-03-16):
引用 网友B:
预应力处理只是将钢筋拉直,而不是将钢筋拉小,你说的将钢筋拉小就不是预应力处理,而是破坏钢筋的强度了 ...

之前碰到情况是这样的,但没有深究,就是钢筋在拉长后,钢筋明显比拉之前要硬的多,比如钢筋在拉长之前用手就能将其折弯,而拉过之后就基本不能实现了

网友(2021-04-10):
引用 网友B:
冷拉虽然可以降低建筑成本,但是也极大的降低了钢筋的强度哪!

你还别不信,冷拉之后强度变高了。

网友G(2021-05-18):
引用 网友F: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拖拉机拉钢筋

没碰到过弹出来的?

网友(2022-02-10):
试过用人工加力拉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冷拉虽然可以降低建筑成本,但是也极大的降低了钢筋的强度哪!

提高强度,别乱说。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碰到过弹出来的?

看到勾机拉钢筋,把树拉倒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