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公司装了赛门铁克才能上局域网,怎么可以绕过他上外网呀

楼主(2019-03-06):
这么回事,我们公司有一个内部网,只能装上赛门铁克后才能上内部网,用内部网的网址,用友,打印机之类的。而且赛门铁克有一个主控制端,装上后不能进入设置页面需要输入密码,而且不能卸载。这么回事,我们办公室有一个无线路由器,我想装上无线网卡,通过无线网卡上外网,但是无线路由可以连上,就是不能上网,肯定可以跟赛门铁科有关,针对这个有两个方案,第一个是做双系统,但是反复重启太麻烦,第二个是用虚拟机,无奈办公室电脑太破,装上卡死,我想问问各位大神有其他方法可以上网吗?我的系统是xp.

网友:
别惦记了!吃人饭受人管~

网友:
這個是好軟件

网友:
无限流量手机卡,你值得拥有,你上外网,是网管那里是有审计的,回头HR该找你谈话了。

网友:
公司网络进行了监控啊!拔网线用流量卡或许是个主意。

网友:
现在手机的无限流量套餐很便宜了,如果习惯用安卓的,直接手机搞定,如果习惯了windows的,手机作热点,再加一台win 平板也搞定,何必用单位的电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