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崭新的摄像机电源没有输出了

楼主(2019-03-06):
施工中崭新的摄像机电源没有输出了,拆开了直流300V正常12v没有。板子北面有油漆不好测量,放一边了等着有技术了再说吧。

网友A:
芯片加散热器用到最大功率,,很容易撑死了

网友:
不急着用的就放下慢慢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加散热器用到最大功率,,很容易撑死了

新的一次没有用过。

网友(2019-04-10):
看着也不差,灰多

网友:
估计芯片挂了,找人电容坏的合体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的一次没有用过。

用料很差   所以新坏了也正常的

网友:
如果断电300V还有(测量注意安全),说明开关电路没有启动,启动电阻挂掉常见,测量R101、R108有没有断路的。其它如电源模块、变压器初级损坏等比较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