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我想自己给手表做保养,可以吗?

楼主(2019-03-06):
一块机械表带了两年多了,该做保养了,修表师傅要600多,我看了一下保养手表就是拆了,洗洗,然后加油,组装。需要拆机工具,超声波清洗机,表油,加在一起200多点,校表的那个仪器1000多,买不起,想问一下各位朋友,机械表可以自己保养吗?

网友:
需要手巧、技术、经验,最好不要自己做保养

网友:
看你过去修过没有,如果沒有修过,并且手表价格很高,那就不要自己做保养。假如手表价位比较低自己想学习一下保养也是行的

网友:
看你的手艺

网友:
。太黑就换一家。别让人黑了

网友:
修表师傅都要你600块的,说明你这块表价格不低。贵的表最好还是请高手养护。要想自己做也是可以的,那就先用一些平宜的手表练手,到一定程度了,再自己折腾也是可以的。不太懂也不熟练时自己弄,可能代价有点高。

网友:
有技术就好,没有就坏。没有规定说不得自己弄。

网友:
600元都能买好几块国产自动机械表了,我喜欢表,但我不戴名贵表,因为我要干活,有划伤表的可能。

网友:
先拿一下坏手表练练手,确定有这个技术再拆开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