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请问高压输电塔上的这个指示器一样的东西是做什么的?

楼主(2019-03-06):
春节回老家,上山的时候发现的。图片下方这根电线上多了一个绝缘子,上面有一根电线连着像指示灯一类的东西,请各位专家解释一下这个是做什么用途的?

网友:
估计这个就是电压指示装置,就象一个人站在高压静电发生器上,头发会竖起来一样,电压越高,张开的角度就越大。哈哈。。。我是乱说的。。。。。

网友:
放电的吧,尖端放电的吧,具体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网友:
应该是有漏电灯就会亮,就能知道是哪个塔出问题了

网友:
防鸟儿做巢

网友:
好像是故障指示器!

网友:
这个东西在电工的专业上叫【绝缘子】,就是用来隔离高压电力线与铁塔之间的距离,电压越高,所需要挂的绝缘子就越多(记得一个运行绝缘子的电阻大于300兆欧(300MΩ)。所以你要知道高压塔的输送电压是多少,数一数绝缘子(每个1000V)有多少个就大致可以知道了。

网友:
增加爬电距离的,防止对支架放电。
搜索一下“增爬裙”

网友A:
右边的是绝缘子,左边的是线路型避雷器,上面连的线是避雷器的计数器用的

网友:
防止鸟停留筑巢的

网友:
长见识了,以前从来没见过这玩意,觉得应该是防止鸟筑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右边的是绝缘子,左边的是线路型避雷器,上面连的线是避雷器的计数器用的 ...

为什么只有一相上有避雷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只有一相上有避雷器?

因为杆上空间有限,为了符合安全距离要求,所以只装一相避雷器,三相按需要分为三个杆安装

网友:
防鸟做窝,以免鸟粪掉在绝缘子上,下雨天漏电击穿

网友:
我猜楼主想问的是那个像灯一样的东西,不是绝缘子也不是鸟刺也不是消震锤。我也和楼主有同样的疑问,在低压线路上也看到过这个东西,一直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网友:
一般应该是防鸟用的吧

网友(2022-04-14):
引用 网友A:
右边的是绝缘子,左边的是线路型避雷器,上面连的线是避雷器的计数器用的 ...

这才是正确答案

网友C:
红圈内是鸟巢吗?

网友:
不懂,来涨见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圈内是鸟巢吗?

嗯,两个都是鸟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