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求科普,热风焊枪的风力大小

楼主(2019-03-06):
是不是:
手柄里只有加热部分,
冷风由软管接入手柄的风枪,
风力才更大更足呢?

网友A:
热风枪的后半部分是蜗扇,前面是加热丝。

网友:
气泵式的风量更大,涡轮扇适合吹手机,说是这么说,业余的谁会买两个风枪啊,我就一个8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气泵式的发热更大,涡轮扇适合吹手机,说是这么说,业余的谁会买两个风枪啊,我就一个850 ...

我有俩,以前觉得用的少搞了个便携式的,结果用起来没有想象中的方便,又搞了个台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风枪的后半部分是蜗扇,前面是加热丝。

你说的这个是涡扇式的,气泵式的在箱内有气泵。

网友:
气泵薄膜可能漏气了。

网友C:
带气泵的风力肯定大些 ,手柄里面装小风扇的风力小些。
两个都很好用,主要还是看你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气泵的风力肯定大些 ,手柄里面装小风扇的风力小些。
两个都很好用,主要还是看你用途。 ...

这么说也是!

就觉着手柄内置风扇的劲儿太小,
吹个芯片费劲

网友D:
风扇的适合吹手机吧,大的IC吹不动。气泵型的风力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风扇的适合吹手机吧,大的IC吹不动。气泵型的风力大

气泵要看哪种?有些还不如涡轮的。吹不动,是因为无刷涡轮的手柄多功率小,700W左右,热量自然小。要好用,就用快克861 DW之类的,功率又大,又是无刷涡轮气泵的。

网友(2019-12-16):
热风焊枪风量要大些好,小了很会烧加热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气泵要看哪种?有些还不如涡轮的。吹不动,是因为无刷涡轮的手柄多功率小,700W左右,热量自然小。要好用 ...

没事拆个东西玩玩,练练手艺而已,买1000多的拆焊台有点舍不得哈。大款除外

网友(2022-05-17):
风力太大容易把件吹飞了,我用的风力调最小还嫌大,风一档,温度320,调太高得换大嘴

网友:
大风嘴需要大风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