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创维32寸老电视

楼主(2019-03-06):
电视有好几年了,这个春节开始出现问题,表现为关机后时间长再开机绿灯亮开不了机,或者要等好长时间才能开,又或者要开关几次才能开机,开机后再关机短时间开机无明显问题,初步怀疑电源有问题,可能电源电容失效或者怀孕了,当时春节时间,没时间折腾,后来就这样将就看了,一直到今天才懒的修一下,

电视铭牌,警告!怕怕的,咱也是非专业啊

准备开拆

时间11年的,已有7年多了

易碎标

老电视用料就是多啊,但是价格也可以啊,记得当时好像3800买的,1080高清硬屏3D

主板

电源板,初步看来电容没有问题啊

再看看主板,一颗老鼠屎,果然偷偷的怀孕了,

有点看不清

排线真难拔啊,好像打胶了,拔不下了,算了,不拔了,

电视面积大,带线焊台不方便,这下这款无线移动的派上用场了

拆下,感觉已经足月要生了

这个电容好找,路由器上多呢,就是高度有点高,初步感觉应该可以装下

拆一颗,看看容量

突然想到16V电压是不是有点低,找个25V的安全些,25V还真不好找,非专业元件库没有那么多零件,找了好长时间才找一个

,看了主板很热啊,主板芯片都骚黄了,换上电容

酒精擦一下

高度有点高,

先盖上后盖试试能不能装下,还可以没问题

行了,下面愉快点拍点照片吧

电源不错,该有的都有了

来吧带减震棉

触摸按键控制板

电源指示灯和遥控接收

电源开关

主芯片散热器

音频功放

高频头,这个现在没有用了

屏铭牌,LG屏吗,

激光标,这家伙谁啊、

少芯片,降低成本

少几个USB

接口丰富

到这里准备收工了,突然边上躺着个25V电容,NND到处找你就不出来,现在不要了,随随便便就出来了

装好后壳,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拆下的电容哪去了,又是一遍找啊,找不到了,再来拆,刚拆了一颗螺丝,看见了刚才那2个电容再万用表上呢

这2家伙,差点害我又拆一遍

装好试机,没问题了,开机8秒左右,非智能机

挂架,最便宜的,买电视送的

装上,再试一下,OK结束

网友:
老电视,老技术···功耗大啊!!
我都换了···

网友A:
待产的你是解决了,

旁边还有一只孕期不长的呢,
仔细看看?

网友B:
现在32寸电视新的也不贵

网友:
表示看贴,看着中间冒出个激光标图像有点吓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待产的你是解决了,

旁边还有一只孕期不长的呢,

是呀,那个CE14感觉也有点怀孕啦,是不是一起换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呀,那个CE14感觉也有点怀孕啦,是不是一起换了呢

早晚要换的,还是买点日系的一次性换掉了

网友(2020-07-06):
引用 网友B:
现在32寸电视新的也不贵

不是钱的问题,修好成就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