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显示器不定时黑屏几秒后又恢复

楼主(2019-03-06):
去年网上双11新组装电脑,主板技嘉450M-DS3H,影驰 GeForce GTX 1050Ti-4G骁将,开机玩欢乐斗地主之类的腾讯小游戏,会不定时黑屏几秒后又恢复正常,重插内存,显卡,BIOS电池,重装win101803版,重装官网显卡驱动,还是会黑屏几秒后恢复正常,加了4个风扇,电源300w,不知道问题在哪?商家不同意换新,上门检测问题,说是只更换厂家提供良品,我该怎么维权?请教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主机问题还是显示器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机问题还是显示器问题啊

商家不同意上门检测,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把主机搬到朋友家,插显示器看看,先排除显示器问题呀,你光倒腾主机了

网友B:
我遇到过显卡兼容性问题导致跟你说的情况一样的。

网友C:
我碰到过,win10系统。win7系统没出现过,我估计是系统问题。

网友:
先借用一个显示器,来确定是主机问题还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
是否是信号线接触不良?换根线试试?

网友D:
先集显,看看黑不黑,然后再上卡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集显,看看黑不黑,然后再上卡测试

CPU是AMD R5 2600,不能集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过,win10系统。win7系统没出现过,我估计是系统问题。

win10,下的是官网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显卡兼容性问题导致跟你说的情况一样的。

重装的是官网的显卡驱动

网友:
先排除是否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先确定是显示器还是显卡的问题,换根显示器数据线看一下

网友:
感觉像是显卡有问题

楼主(2019-04-16):
换了显卡就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
这种说到底还是驱动引起的,我前不久也遇见了,换了好多驱动才找到稳定的,还有注册表不要随便清理。

网友:
这个情况,我最近也是经常遇到,屏幕偶尔黑一下,很快又恢复了。
机器配置为AMD锐龙2200G,微星B450M迫击炮;系统为Win10(1803)。等着升级驱动看看。

网友:
一样,显卡问题,不知道是硬件还是驱动,不是很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