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制作个专用的电热水器定时器。

楼主(2019-03-06):
由于家里的电热水器不是24小时供电的,原来接有个定时器,由于是在插座上,太高,不方便调整,而且有时由于洗澡时间太迟,引起早上没热水用,所以就自己动手,制作个专用的,这个有定时器功能,也有温控功能,温控功能是当不在定时时间内,当温度过低,就自动触发开电源30-99分钟(按设置),这样就不会出现热水器水温太低而没热水用。
以下为制作的图片,由于是采用2.4寸彩色液晶,STC单片机驱动不快,所以用STM32F103单片机驱动。PCB是用热转印的,安装好元件后,就喷PCB三防漆。

制作面板,外壳用成品温控器,拆内部东西,只用外壳

完成成品如下

内部图如下

以下为工作界面

以下为把温度电阻放入热水器测温的地方。

工作中,暂时只设置定时,温控设置看使用情况再设置好。

以下为本制作的电路图及程序,刚完成,程序还停留在51的思路上,可能用BUG,仅供参考。

网友:
高手出手,必属精品!

网友A:
很厉害!非常厉害!等M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厉害!非常厉害!等M中。。。。。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11044&extra=
温总一直想让你看看这个帖子,给点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044&extra=
温总一直想让你看看这个帖子,给点 ...

已在帖子内回复。见回贴内容。

网友:
 向楼主学习,用知识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网友C:
为了有热水用,下了大功夫了!!!
这手艺真不错!动手能力真强··
如天天都用热水的话~听说热水器开开关关的反而更费电,一直保温会更省电点!还时刻有热水!
热水器功率大,电源线和电路板上继电器布线感觉细了些~
PCB做的漂亮···眼打的也很正,焊大焊点的温度再高点··那焊点就漂亮啦~!

网友:
楼主真是牛人啊,知识就是力量,佩服

网友:
别的不是,光这人接界面一看就是牛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了有热水用,下了大功夫了!!!
这手艺真不错!动手能力真强··
如天天都用热水的话~听说热水器开开关 ...

保温太费电了,你想想,保温的时候要加热啊。热水器那保温效果太感人,一天可能要浪费两三度电。

网友:
这制作不亚于工厂成品。外观漂亮,内部干脆利落,还会写程式,牛人

网友:
程序看了,我也写的不好,楼主的程序还有改进空间,用模块化,把重要注释都要加上。

网友:
支持折腾,只有折腾才有提高

网友:
这个有点牛,佩服!可以把家里的电器不好用的控制器都改了

网友:
挺不错!
建议:
1、电源线更换粗线一点的,毕竟是吃电大户;
2、接地一定要补上,安装好后要专门测试漏电开关,切身安全要重视。

网友:
环境潮湿,建议PCB要么涂锡,要么用绿油盖一下,否则容易氧化

网友(2020-05-08):
没分呀,有没有百度网盘

网友:
都说好,那我来喷一下,这玩意通常在潮湿环境,用按钮插座不好玩,直接用8266用环氧封死, 用手机做屏控制wifi网络授时。都搞了stm32,8266肯定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