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同事送的中兴5V1A充电头

楼主(2019-03-06):
拆同事送的中兴5V1A充电头

USB接口

标签

插头是铜的

锤子大法拆开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电源管理IC型号看不清

保险电阻

高压整流桥

色环电感

高压滤波电容两颗一个400V4.7uF另一颗400V6.8uF

13003功率管

变压器

驱动整流管

输出整流管

输出滤波电容

USB是铜的哦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比较喜欢这种小6脚芯片的电源,开关管如果是场效应管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喜欢这种小6脚芯片的电源,开关管如果是场效应管就更好了

有一个同款的中兴充电头,在待拆迁房里捡的,关键是还能给苹果手机充电,留着放在老家备用着在

网友:
邪恶的造型

网友B:
谢谢分享。。。。我以前用红米,有两只这样的充电头,这充电头一个正常,一个会飘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喜欢这种小6脚芯片的电源,开关管如果是场效应管就更好了

小6脚的有什么优势啊?

楼主:
哈哈造型确实有点邪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我以前用红米,有两只这样的充电头,这充电头一个正常,一个会飘屏。。。。 ...

我没试过不知道漂不漂哦

网友:
糟了,没看出来

网友:
不错,正版的,形状也跳单型的

网友:
6腿PWM IC+开关管是5V1A充电头常用的方案,这个做工可以。

网友:
现在5V1A的只能给些小台灯啥的充电用了,手机电池至少3000mah,快充QC3.0都嫌慢了

网友:
以前还有另外一个版,用的是类似3极管的IC,低压输出端还有滤波电感,可惜电容不过关,老了就发热严重,最后关键部件都烧了。

网友:
这种我也有,造型像个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