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二个遥控可调三色吸顶灯

楼主(2019-03-06):
同事家中的二个遥控可调三色吸顶灯坏了老是出现闪亮及不亮拿来给我修。他的房子当初是全包给别人装修的,所以里面的用料你懂的。还没有买房装修的兄弟们注意了,能自己装则尽可能自己买料请师傅来装修。全包的那种用的材料真的很差。

拆开吸顶灯发现里面有三部分组成:一块LED灯板+一个LED驱动盒+一个遥控接收盒。

LED驱动盒及遥控接收盒

三色LED灯板

这个是遥控接收部分

三色LED驱动电路

遥控接收盒拆解,便宜货就是这么烂,安全性全靠一张青稞纸来绝缘。

CCB阻容降压用来做电源供电,一个RF模块+一个继电器。

PCBA背面图

三色LED驱动电路PCBA正、反面图及IC型号

楼主:
TC2608是深圳市富满电子有限公司开发的一款分段开关电路IC,这款IC负责调色。就是选择点亮1路或点亮2路或2路同时点亮。

CS6581EP 是一款非隔离LED 恒流控制芯片

楼主:
经分析灯不亮那台是灯板上一个LED烧坏了,因为LED驱动IC是恒流驱动的,另我手中也没有相同封装的LED,所以直接短路坏的LED就可以了。

闪亮那台是下图中电解电容坏了,换上正常的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我家客厅灯也是三色可调的,电源和遥控是一体的长条。看上去质量比这个好多了。

楼主:
严格来说是三色温,不是三色!

网友:
昨天偶也修灯了,换了4颗5730搞定

网友A:
贴高温胶带干嘛

网友:
全包肯定用最差的

网友:
过几个月,我也必须把家里的吸顶灯改成LED

网友B:
短路就是有点影响光照均匀度

网友:
我家有一只5瓦的,开一段时间闪,灯珠都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路就是有点影响光照均匀度

不差这一个,恒流驱动短路一个也照样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高温胶带干嘛

绝缘,LED的焊盘位贴了一个可恢复保险丝,但封装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分析灯不亮那台是灯板上一个LED烧坏了,因为LED驱动IC是恒流驱动的,另我手中也没有相同封装的LED,所 ...

感觉驱动还不是很差

网友:
电容坏了,外观没变化呢

网友C:
短路灯珠,其他的灯珠是不是更容易坏掉。有这个说法吗?一直疑惑,我一直觉得这是恒流源,问题不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路灯珠,其他的灯珠是不是更容易坏掉。有这个说法吗?一直疑惑,我一直觉得这是恒流源,问题不太大 ...

驱动电路是恒流的不会,短路了几个电流还是一样大的

网友D:
谢谢分享,大婶V5。我家里的这类遥控灯,神经错乱,我把它武功给废了,就一正白光通断。维修板块少逛,今天才发现大婶足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大婶V5。我家里的这类遥控灯,神经错乱,我把它武功给废了,就一正白光通断。维修板块少逛,今天 ...

     叫大叔!这种遥控灯很简单,无线发射(遥控器)接收(接收模块)那一块就只是给LED驱动盒提供一个ON/OFF开关的脉冲信号,然后TC260这粒IC收到信号后通过2N60高压MOSFET管来控制是白光这路亮还是黄光那路亮,或2路都打开。按顺序来的,收一个脉冲信号动作一下,1路亮---------2路亮--------1+2都亮。

我试过了,如果遥控器掉了或坏了,直接用我们家中装在墙上的灯的开关快速ON/OFF也可以达到遥控器切换色温的效果。但一定要快速开、关才有,慢了控制盒中电路电容的电放完了就没有效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叫大叔!这种遥控灯很简单,无线发射(遥控器)接收(接收模块)那一块就只是给LED驱动盒提供一个ON ...

大婶=大神,大虾=大侠,版主=斑竹。大叔是什么?

我那个遥控是无规律的,所以才叫它神经病发作。一气之下,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