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用报废联想笔记本组装了一台14”显示器

楼主(2019-03-06):
前几天找到了一个下半身坏了的联想本子,屏是好的。于是想做一个显示器吧,正好给笔记本做外置显示器。

上网找了一圈,发现驱动板带HDMI功能就那么几种 ,与卖家客服关系后,推荐给我V56版的板子。说是这个版本的芯片是最好的,那就是它吧。全套的下来90大洋,也不便宜了。
由于下半身已损坏,于是只保留上半身,那就要给上半身加个底座,同时把驱动板也放在底座里。底座就用废PCB来做。
上下两片同形。一个是加工完的,另一个待加工。

加工好的,同时前脸也做了,两边是小音箱,虽然只能听个声。正前面放按键

这是固定小音箱的,开好放间孔,手钻开孔所以不太规整。看来要置一个小台钻了

按键板,利用一下原来的孔

指示灯有点高,放倒它。同时通过前脸过光,否则红灯时太刺眼。红外接收也放到前脸了

小音箱的固定。

试用的时候发现驱动板上的芯片很热,热到用手摸VGA口都是热的,所以加两个小风扇。真的是小风扇,很小很小,5V的,用7805供电,两个电流也只有150mA。所以也不用散热片了。加了风扇芯片一点都不热了。只是板子上的端子有点碍事,所以风扇不是直吹芯片的。

装好后的样子。原屏的支脚做了个小手术,进行了左右对换。否则板子还不够宽

谢谢观赏。。。。。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点赞,这个改造是一流的。

网友A:
我记得V56这类的板子要一套也就四五十而已啊,驱动加按键板,若是灯管的再加个高压也就几块钱。怎么楼主的买了那么贵

网友:
看K线图 想起当年炒币。。。唉!完美错过了所有的赚钱机会。。抄高割低 可惜现在币市不景气了。。
好在靠杠杆挽回了一下损失。。在大市跌了80%的情况下 将损失控制在了30%。。。。
玩过币市后觉得所有玩股市的都是弟弟! 一天10%以上的波动都不算波动。。。

加上杠杆刺激得一笔。。

网友:
做的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V56这类的板子要一套也就四五十而已啊,驱动加按键板,若是灯管的再加个高压也就几块钱。怎么楼主的 ...

板子40+,屏线10,喇叭12,按键10,背板5,电源18,再加运费等等,好像是100+。后来客服推荐套餐80,加运费共9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子40+,屏线10,喇叭12,按键10,背板5,电源18,再加运费等等,好像是100+。后来客服推荐套餐80,加运 ...

喇叭用本子自带的啊,按键板我买的那家才三块多,12V的电源你手上没有吗,要这么算起来真是运费贵了,那些配件我手上都有,所以做这么一套也就主板,屏线,按键板,IO挡板,加起来也就50左右包邮啊,只能说楼主买的那家比我买的那家贵,呵呵

网友:
两个5V风扇,串联起来就可以接12V上了,还7805效率低

网友:
手里有好几个坏本,也想利用起来,可是算算配件价格和效果,还是算了吧,何况还有几个15,17寸屏屯着呢。

网友B:
显示效果如何?笔记本屏幕除了广视角IPS屏幕外,一般的可视角度都很差,改成显示器效果并不好.

网友:
第一次见显示器也加风扇!还是两个。。。。

网友C:
开多孔可以用这个东西定位,打出来的孔整齐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用本子自带的啊,按键板我买的那家才三块多,12V的电源你手上没有吗,要这么算起来真是运费贵了,那 ...

本子上的是坏的。电源本来想用电脑的,后来看也不太贵就买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多孔可以用这个东西定位,打出来的孔整齐漂亮

好东西,这个东西叫什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效果如何?笔记本屏幕除了广视角IPS屏幕外,一般的可视角度都很差,改成显示器效果并不好. ...

效果也就那样,联想B450的屏,能好哪去。主要是当做显示器,看的也近,没有角度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东西,这个东西叫什么 ?

就是圆孔钢网,有的拿来垫东西有的拿来做护栏,附近如果有做门窗的店铺可以去问问有没有边角料要一块来,圆孔从2mm到10mm都有。X宝上也有,不过东西还不如邮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圆孔钢网,有的拿来垫东西有的拿来做护栏,附近如果有做门窗的店铺可以去问问有没有边角料要一块来, ...

谢谢。。。。。

网友:
看到优秀的动手操作我就想给楼主点个赞,毕竟我自己没有这个动手能力

网友:
支持折腾,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