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求助翻新的华为插卡座机屏显模糊,有办法修吗?

楼主(2019-03-06):
求助翻新的插卡座机屏显模糊,有办法修吗?
新版第一次发贴求助,17年底网购一台移动版插卡座机,收货没见什么异常,外观全新,测试无问题,用着还行;刚好一个多几天,到18年冬天,可能因南方天气温度突降,有一天发现,显示屏很模糊,基本看不清;关机重开一样;拨了电池重装,开机-正常显示!但待机5分钟左右,又看不见了;接打电话正常,成了瞎子了,

联系卖家,回复超过保修,屏坏,叫寄回换屏,30元屏钱加往返深圳运费;买机才60多元,换屏也差不多了,我肯定不干了!
能用先用吧,不理,
春节后回来,勇敢拆开,我的天呀,主板很旧,都是尘土,象是进水货,就是翻新货,自己用酒精洗了洗;

屏显问题没有解决,原认为电容坏,但拆下屏显下三个贴片电容,测试无问题,更换同样容量的,也没有解决;

就知道一个怪现象,其中一个电容C7,两端电压正常显示时7.9V,电压慢慢降低到6.2V变模糊,你没看错,最高电压7.9V,高于电池4V和USB 5V,主板上也没见什么升压的,我也不懂这电容,(正常时,电容两端对地电压-2.8V和+5V所以两端有7.8V,模糊时压降是正压5V降至3.8V)

用风筒给周边电路加热,屏加热,并不会有什么改观;但不明白是为什么拨电池重新通电,会有5分钟正常显示?
求大神支招!
同时敬告各位,*宝上很多这样电话机,估计翻新居多,购买小心!

网友A:
6.2V时,-2.8V是不是变成了-1.2V,如果是就说明这个电源部分有-5V,随着-5V往下查,重点看电源附近有发热地方的电容,这个现象有点像电容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热导致故障,当然二极管有坏,故障也类似。

网友:
跟电压有关

网友B:
我有一台类似的电话,这个月开始,不支持手机卡了。联通公司和移动公司说是因为2G网络关停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6.2V时,-2.8V是不是变成了-1.2V,如果是就说明这个电源部分有-5V,随着-5V往下查,重点看电源附近有发热地 ...

感谢指导!记忆中,-2.8V没变化,5V降低到电池电压3.7V这样,共有电压6.5V左右,且此电容两端查电路连接,居然与其它电路无关,两端都是从显示屏上引来,这个电压是来自于显示屏,就好象屏上没位置装电容,引到外部这样;电源电路那里查了,基本就是充电电路电池保护电路,除了USB输入时有5V,其它地方找不到超过5V和-2.8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类似的电话,这个月开始,不支持手机卡了。联通公司和移动公司说是因为2G网络关停的原因。 ...

这样看来,那些电话手表,可能也很快变砖?我这座机,我之前也问过卖家是否支持4G,回复支持,估计也是支持4G卡而实际跑2G;

楼主:
也怀疑是,降压电路多,没找到什么升压电路;电池待机时间还真不错,近十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记忆中,-2.8V没变化,5V降低到电池电压3.7V这样,共有电压6.5V左右,且此电容两端查电路连接 ...

这个屏需要有7V左右的电压,一定有负压,索性把二极管和电容都挨个换换

网友:
板有木有电感的,,有的话就有可能是DC-DC电路,,就是变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