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VAPEL 54v 5a通信电源。研究一下改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19-03-06):
这个牌子比较少见。平时见的都是台达艾默生动力源中兴华为。

这个是中兴GSM基站退役下来的。研究一下怎么改电动车充电器

电源,比较小。想想从GSM开始那个年代工作到现在,风扇已经接近报废了。一个勉强转,一个已经卡死(不是没油,是轴承磨损了)吱吱吱尖叫

5a,小电源。我的车是愉途双锂电。原配3a充电器,感觉慢了,晚上睡觉充充还行。白天有时候只有半天时间就要准备出门的话,时间肯定不够的。所以需要个大电流充电的。

正面,后盖6个螺丝就可以掀起来

内部,5a用料成这样算过得去的了

这两个电位器,自己研究了一下,右边调压。最低49.6最高57.6。调一下电压到54.7就可以充电了。求大神告知左边电位器用途。

风扇和前挡板一体的。拆掉

管子散热全部都绝缘,拆了压住的东西

电路板还有几个螺丝拆掉就能拿出电源了

后面没啥东西了

与机柜接触用镀金排针。。。。小电流这样用,够了。

没了

网友A:
是不是调流用的  标签是0-5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调流用的  标签是0-5A

不好意思,刚才不小心碰到了“”反对“”那个地方,但是找不到怎么取消,不好意思。

网友:
得懂技术才能改装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调流用的  标签是0-5A

调流的话是用cam模块控制的。模块没拿回来

网友B:
你需要一个dps8005来充当充电器

网友C:
搞个台达4830不用改!可以调电压调电流!我得直接15A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一个dps8005来充当充电器

你赞助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台达4830不用改!可以调电压调电流!我得直接15A充电!

这太猛了吧,这电池不轻啊,往哪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太猛了吧,这电池不轻啊,往哪放?

还有更小的,二手还没见过,艾默生r48-1000e3,真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搞个台达4830不用改!可以调电压调电流!我得直接15A充电!

电动三轮车用得!从保护到充满一个半小时!电表转的飞快!1800WH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搞个台达4830不用改!可以调电压调电流!我得直接15A充电!

调电压调电流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动三轮车用得!从保护到充满一个半小时!电表转的飞快!1800WH

看来你玩的很嗨了啊

网友:
通信电源做工不错,耐用。

网友:
别个是拿电动车改电源 你相反

网友:
这电源做工真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调电压调电流在什么地方呢?

中间俩个孔,左边调电流右边调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间俩个孔,左边调电流右边调电压

谢谢分享。

楼主(2019-12-23):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调流用的  标签是0-5A

快一年后补充,确实调流的,3~8a调节

网友(2021-06-27):
通信电源不都是负电压吗?正极接地啊,直接对调两个线充电吗?
这样有隐患吗?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