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下,这对喇叭用什么样的功放

楼主(2019-03-06):
这对喇叭是我舅舅在**VCD那个年代买的,几乎就是摆设,使用绝对不超过100小时,如今10多年了,终于成为我的玩具。其他更有价值的东西我都没看上,例如三超花王日本原装的,连同功放才50元就给处理了。
现在问题来了,这对喇叭还可以使用的,音质绝对没问题,可就是无源需要配功放,参数是额定功率10W,最大20W,阻抗8Ω。
本人不懂音响,手里就一套实木的8寸同轴+胆机,用胆机带这个喇叭还可以听,不知道什么样的功放能带这对喇叭好些,淘宝有30元左右的小功放,闲鱼有50左右的旧功放,我还想可不可以用漫步者2.1的炮带这对喇叭,估计功率不够带不动吧。
望各位高手给予指点,怎样用最经济的方法让这对喇叭发挥点余热。

网友A:
胆机都有了,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B:
TDA2030A,STK465,LM386,LM3886等值得你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胆机都有了,还要啥自行车

给老人用的,就算我再好的同轴,老人也听不出好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DA2030A,STK465,LM386,LM3886等值得你折腾。。。。。

哎,我要是会折腾就不在这发问了,以前在音响论坛混,这些名字很熟悉的,但本人不懂技术,买了好的电烙铁专门用来烫塑料,败家了。

网友C:
既然老人听,就不那么讲究了。上d类功放吧,省电供电要求低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老人听,就不那么讲究了。上d类功放吧,省电供电要求低又便宜。

求教,啥叫D类

网友:
内事不决问百度,外事不决问谷歌。d类功放可以用开关电源,效率极高。但有人说声音偏金属味。木耳朵没讲究随便了。

网友A:
买个数字功放板,10~20元左右,功率不小.用适配器就可以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数字功放板,10~20元左右,功率不小.用适配器就可以带了

29元的迷你功放如何,关键是本人动手能力极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29元的迷你功放如何,关键是本人动手能力极差

这是一对环绕音响,买个汽车CD机听就是了,音源功放都有了,还可以蓝牙

网友D(2019-04-10):
不值得折腾,随便买个数字功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值得折腾,随便买个数字功放吧

买了一个29元的小功放,音质还算能接受吧

网友:
三超花王电视机音箱比图片的好听(人声)。
这种音箱一般不碰

网友:
淘宝随便找个1875的电路板就行了双声道1875功放板配个电源就能用

网友(2019-10-08):
30 50的肯定不行,某鱼看看1875或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