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4.5v的玩具 5v供电行不行

楼主(2019-03-06):
捡来的玩具 电池盒严重生锈无法修复
改为USB供电 两三天了暂时没问题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干电池新的时候就1.6v+了

网友:
5V电压正好。。。

网友:
一节锂电都能干活了

网友A:
5V供电一般没问题,实在不放心就串联一个二极管降压,这个猫猫有点脏,最好洗洗再给小盆友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供电一般没问题,实在不放心就串联一个二极管降压,这个猫猫有点脏,最好洗洗再给小盆友玩。 ...

外接5V做好绝缘,小朋友一般手没个轻重,另外这个真得拿酒精好好搽一下了。

网友:
用酒精好好擦吧,全拆掉再用水洗一遍。

网友:
6伏都没问题。

网友:
外接电源玩起来不方便,直接换锂电池供电好一些。

网友:
一颗18650电池,或是旧的砖块手机电池,能用好久,完了还能充电继续。

网友(2020-07-16):
5伏当然没问题了,6伏都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