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一个超级电容点焊机,附点焊效果图

楼主(2019-03-06):
过年闲着没事,组了一个超级电容点焊机,超级电容选用的是2.7v3000f 2串,考虑串联均衡问题,充电采用两个完全独立的开关电源各充各的,控制板是某宝买的成品板,接线比较简单,我就组装了一下,没什么技术含量,发出来同朋友们分享一下

面板开孔,旧机器改的

画图程序画了一个简易面板遮丑

打印覆膜,显示屏部分的胶用酒精擦干净

开关电源板加恒流控制板,输出设置为恒压2.5v恒流4.5a

MOS管阵列

点焊笔制作

旧机器拆下的铜条,厚铜块打孔后用锡焊接,用微动开关控制点焊

木块加环氧板做的支架

套上热缩管就完成了

整体外观

实际点焊效果
下图为0.15镀镍钢带,家里就这种其他型号没有测试过

网友:
PM控制板链接,谢谢

网友:
路过,觉得图片是否少了一点?

网友:
做的漂亮,花费多少啊?有没有清单明细?

网友A:
控制板套件不便宜吧,还带屏幕的

网友:
老实的交代问题!

网友:
电容的就是厉害啊
而且体积和重量可以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板套件不便宜吧,还带屏幕的

控制板80元

网友B:
谢谢分享,面板用什么软件做的,距离怎么掌握,我一直没弄过

网友:
图只是大体轮廓出来了···主角电容在哪?没细节!
点焊效果到是很好!

网友:
控制板链接是多少

网友:
再详细再详细介绍用的超级电容:)

网友:
看看电容可以不啊

网友:
做得很漂亮,焊点很结实的样子,谢谢分享

网友:
PM控制板链接

网友:
做得好, 使用效果也好!
超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面板用什么软件做的,距离怎么掌握,我一直没弄过

Word或画图A4纸打印,直接打印到厚的那种不干胶标签纸上。楼主粗中有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