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锂电池铝塑膜有褶皱安全吗?

楼主(2019-03-06):
手机换屏幕,电池易拉带断了,慢慢的用卡片割胶,电池拿下来一看,电池铝塑膜被胶拉伸了,有褶皱,没发现破损,也没异味。
目前电池装机,充电一小时,手机正常使用中!
想请教一下大家,这电池损伤没有?能安全使用吗?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吧,我都这样用的

网友:
没事,我在华为售后荣耀换电池,售后人员把电池都卷成90度了也没事。

网友:
没有破就没影响,破了的话要处理一下,小心与主板短路,外壳一般为正极

网友:
没有鼓起来,就没事的

网友:
有褶皱,没破损,也没异味,应该还可以使用。

网友:
没的事,可以用,没破就行

网友:
没破就可以用,,,,我用的电池好多都是这样的,都是拆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