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太阳能控制器拆解 支持锂电

楼主(2019-03-06):
三无产品,不过价格也没什么可挑剔的了(二十多包邮)

开拆

单片机?

背面的功率管

全都被打磨了(估计没打磨可以直接并联增大电流)

送的12V LED灯泡

三串两并灯珠,就一颗电阻限流

拆解完了才发现买错了,这个并不支持锂电,申请退货,重新买了个支持锂电的。

03.08更新
新买的支持锂电款已到货,即拆

这个液晶屏可以拔下来

指控也没有打磨

背面功率管位置也不一样

不过还是被打磨了

笔记本拆机的18650锂电,单个容量都在2000ma以上,目前做了两并三串,以后打算做成四并三串

带平衡的保护板

网友:
多少钱入得

楼主:
二十多包邮

网友:
功率管型号都被去掉,不过这款控制器只有通断和路径切换,应该没有MPPT最大功率跟踪。

网友:
那个功率管千万别再扳起来了,几个来回脚就断,很脆弱的

网友A:
和我买的差不多,都是白菜价玩太阳能的东西

网友:
带液晶屏的,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我买的差不多,都是白菜价玩太阳能的东西

太阳能板和电瓶哪里有白菜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太阳能板和电瓶哪里有白菜的

我是双十一买太阳能板,半价还包邮,电瓶捡了个胶体的,用了两年了

网友:
价格才20,值了,还强求啥啊

网友:
看起来没有没有MPPT最大功率跟踪。

网友(2019-05-12):
不能显示充电电流就不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双十一买太阳能板,半价还包邮,电瓶捡了个胶体的,用了两年了

这个东西拿来怎么玩???

网友:
买过一个类似的,应该就是不支持锂电那款,USB充电很快就坏了

网友:
太阳板有参数吗?

网友:
这个控制器以前的版本,USB没有低压保护,不注意电瓶直接就废了。

网友:
1707....按理说管子应该是一样或可以代换的

网友:
8V太阳板  用不上,电压太低

网友(2020-04-27):
这个控制器还在正常工作吗,累计发电多少?邻居送一个铅酸电池,想摆弄个控制器

网友:
主控竟然是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