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会用ArtCAM这个软件?求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9-03-06):
新版数码之家和旧版好像不同步,页面有变化了

我雕刻一个PCB板,用ArtCAM 2008软件做G代码文件,我是用sprint layout软件画的图,然后导入到artcam软件中做出雕刻路径的
如下图,产生矢量边界,雕刻机就会沿着蓝色线条雕刻,可以看到下图右边画圈圈的部分,雕刻路径是两条红线,也就是雕刻刀会上下行走两次,实际上只需要从左向右走一遍就可以把蓝色线路分割出来了

如果选择产生中心线,就会如下图所示只有一条线,这符合我的要求,可以这样无法生成刀具路径,会报错

如上,产生中间线矢量,就无法生成刀具路径,我对artcam不了解,不知道这个怎么处理,矢量纠错也试过了,没有用,难道刀具路径只能雕刻封闭不想交的路径,相交的路径无法走刀吗?
走两遍的话,速度快了容易断刀尖,速度慢了就没效率,特别是我买的这个超厚的PCB覆铜板感觉特别硬,用手术刀都很难划,而且走两遍还会让线路变窄,雕刻路径变宽

哪位大侠对这个软件比较了解的,可否告知一下怎么解决才更有效更便捷?

网友A:
产生的矢量有重叠的, 选择合并矢量或者连接矢量看看。或者手动删掉多余的矢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生的矢量有重叠的, 选择合并矢量或者连接矢量看看。或者手动删掉多余的矢量点。 ...

矢量重叠好像能用矢量诊断解除,但是矢量自相交我就不知道怎么解决了,如果只是用一条线,那路径必然会相交的

网友:
cam2017 2018版比老版的好用

网友:
通过使用 CopperCAM 转换
或 使用 FlatCAM

网友B(2019-07-11):
这个软件就是拓狗屎,我来给你一个。下载了解压,直接复制到除c盘以为的其他盘,直接运行CreateDCM.exe。刀具什么的我都设置好了,打开gerber文件,菜单上又各种需求,点就是了。几秒g代码就生成了。比artcam快100000000000倍

gerber转刀路文件

网友:
一直用artcam2017建模,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
做PCB雕刻,我用CopperCAM好点,普通切割用artcam的多,另外建议你做PCB线路时,间隔距离要尽可能加大点,大块敷铜的地方尽量隔断,减少焊接是与地短路的可能,供参考。

网友(2019-10-17):
引用 网友B:
这个软件就是拓狗屎,我来给你一个。下载了解压,直接复制到除c盘以为的其他盘,直接运行CreateDCM.exe。刀 ...

网友:
rar解压,360是个什么鬼烂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