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茶炉摔坏了,看看还有啥可用的

楼主(2019-03-06):
玻璃i面板摔碎了,普通电热盘水壶的

三个触点

烧水位

小水泵

控制板

全部拆下后,底盘空余

控制板有个触控键生锈了

背面,整体感觉做工还凑活

主控没有mark

小水泵为了减少震动,用了硅胶支架

拆开泵头

泵盖子,类似于车用空调压缩机那种结构,这个用了一个斜盘挤压硅胶腔,使其变容,从而吸入水,再挤出去,

这个轴是斜的

全套,先留着备用

到此,多谢观赏

网友:
子弹还在飞,占楼围观中。。。。。
最佳方案:买一台新的,把面板拆下,安装到这台炉子上,完美修复。
一般方案:拆件备用,器官移植手术。

网友:
再找个面板就凑一个,没壶

网友:
零件还真不少

网友:
小水泵可以利用起来

网友:
我也捡过一个这样的泵,里面硅胶碗是4幅的

网友:
玻璃i面板摔碎了?碎成了几块?其实可以买玻璃胶水,修复玻璃。

网友:
谢谢分享,买面板估计也不便宜,家里苏泊尔电磁炉也是面板碎了,看了一下买同款面板要几十块,算了,还是直接送人了。

挤牙膏失败中,小水泵很不错

网友:
换个面板行不行?

网友:
那个小水泵不错。

网友:
水泵里有砂砾杂物,水质不太好

网友:
温控板留着,小水泵也可以留着

网友:
这种智能配那种烧水的壶子。。

网友:
抓个电机泵,两个继电器,没啥东西了。

网友:
把控制板扔了,重新找个单片机板写入程序,控制水泵,做个自动浇花的装置。可以按时间浇花,也可以根据花盆里的水分多少来浇花,土壤湿度的传感器不用太复杂,网上有自己可以做个。

网友:
其实换一块玻璃面板就可以继续使用了。。。当然,如果有多余的就另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