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地摊罗马仕充电宝sense 4

楼主(2019-03-06):
逛地摊,忍不住又买了三个充电宝,小米10400好的(3元),两个sense4(每个5元),其中一个是完全正常的已经送人了,这个2A口正常,1A口歪了无输出。肯定被暴利了,拆开补焊解决。补焊太简单就不发了,发点拆机图片算了。
其实家里断断续续买了好几个充电宝了,真不缺,可从小就有充电电池情节,那时候是镍氢镍铬和铅酸,凡是能充电的我都喜欢,停电了都拿出来点小灯泡。到了现在自己以前也买过新的充电宝,不过现在发现地摊真是一个好地方,会选的光电芯就赚了,不会的也就10块钱买个山寨的,比如那个小米10400就是我从一堆山寨中选出来的,老板是3块一个5块俩,可惜除了这个其他全部山寨。
当然买多了也没用,除了一个成色非常好的小米20000其他都在吃灰,可碰见了还是忍不住,想着电芯也超值啊。下一步开始送人,家里年龄比较大的亲戚一人一个(年轻人不缺这个)。
下面上图,外观是拆开修好按上之后拍的。

网友A:
多逛逛地摊,可以福利坛友,顺便自己挣个零花钱呗~逛地摊淘宝的心情我懂,当年在大学毕业地摊也淘了不少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逛逛地摊,可以福利坛友,顺便自己挣个零花钱呗~逛地摊淘宝的心情我懂,当年在大学毕业地摊也淘了不少好 ...

福利坛友就算了,邮费没有优势,同城自取还行,否则就不如买论坛里30多块包邮的了。

网友B:
我前几天也拆了一个罗马仕充电宝,跟你的一模一样,昨天还是把电池拆下来了,其中一个电池开焊了,没有电,用细螺丝刀捅了一下安全帽倒是有电了,可是漏液了,废了,论坛说捅安全帽可以救活电池,我看不行,我已经捅过好几个了,都是漏液报废。

网友C:
罗马仕的充电宝做工还不错

网友D:
好像是SY7066同步整流升压加4056充电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前几天也拆了一个罗马仕充电宝,跟你的一模一样,昨天还是把电池拆下来了,其中一个电池开焊了,没有电, ...

5节并联扔掉一个容量小点也一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罗马仕的充电宝做工还不错

同样都是sense4,另外一个是白色电路板1A输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SY7066同步整流升压加4056充电管理。

只注意看了下两个8205和两个电感,那个疑似4056芯片打磨了没有字

网友:
U2那个集成块有编号么?求号码,我有一个一模一样的,c12炸了,U2芯片查不出来型号,如果知道c12是多大的就更好了

网友E:
具体是如何撬开的,我也有一个类似的,搞半天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具体是如何撬开的,我也有一个类似的,搞半天打不开

左右扭动产生缝隙,从有灯那一侧拆容易些,不保证一定行,接触过另外一个罗马仕,这个方法不适用,怎么扭都看不到缝隙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右扭动产生缝隙,从有灯那一侧拆容易些,不保证一定行,接触过另外一个罗马仕,这个方法不适用,怎么扭 ...

都是卡壳结构吗,用螺丝刀硬撬吗

楼主:
我拆开的这个是卡扣结构,最好有缝隙后用塑料拆机棒,螺丝刀容易出拆痕,另外这个卡扣设计的确实很紧不好拆

网友F:
麻烦看一下14脚芯片型号,我有这个坏了看不见芯片型号,还有c12r2r14的值,c12炸了

网友G:
罗马仕充电宝质量还不错的,我的给我暴力拆开,现在合不上了,照样用。

网友H:
真便宜。这要5元,10元。就差个USB测试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麻烦看一下14脚芯片型号,我有这个坏了看不见芯片型号,还有c12r2r14的值,c12炸了 ...

抱歉,你在网上找找拆机图吧,这个暂时已经不在我手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罗马仕充电宝质量还不错的,我的给我暴力拆开,现在合不上了,照样用。

这个还比较好合,卡扣比较多,实在不行就点点502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真便宜。这要5元,10元。就差个USB测试仪了

确实,喜欢这个升压板,前两天又买了一个带一套中兴1A的充电器和线一共5元,毛病都一样,2A口开焊1A正常,这个可比小米的好补焊多了,脚比较长,就是不好无损开壳,有点小痕迹开壳修好也送人了。另外居然发现参数不一样,输入是1A的,输出相同,电芯也一样,白色线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