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家里的自来水太脏怎么办?装个净水器过滤一下

楼主(2019-03-06):
本故事发生在过年前几天,图片一直存手机里忘记早点发了
家里的自来水是山泉经过大水池沉淀后通过镀锌水管分别接到各家各户,这套供水系统已经有10多年了,水管内壁生锈,加上多年的淤泥沉积,放出来的水都是很混的,用白色的大水桶装一桶水,明显能看到水是偏黄色,放两小时低下就能沉淀出一层泥砂等脏东西,尤其是下雨天,水更是黄的惨不忍睹,所以要装一个净水器过滤掉脏东西。

淘宝采购的零件,惠安特前置过滤器

净水器 撸的便宜货,特意买的25cm(10英寸)滤芯,方便后期买耗材更换,7层瓦楞纸,外带防水袋包装
过年回来上班那天下雨,正好利用这个防水纸箱装了15kg各种吃的东西,到东莞里面的东西完好无损(有鸡蛋,年糕,腊肠……)

下图三个大桶是前面三级,上图中四个(看上去像3个)连在一直的是后面四三级

取出纸盒

纸盒里的是配件 水龙头等

这四个和挂架装在一起的

很单薄的不锈钢板

这个好像是第一级

全部装起来

清理干净盆下的空间,里面老妈放了好多瓶瓶罐罐

放进去比划一下,空间够了

放到内侧,外面还可以放东西

这个小孔利用起来,装净水龙头

不锈钢软管 翻出来的 新买的还没到

把冷水角阀出水口的水管拆掉,先装前置过滤

装好的样子

各种管路装好后的样子

放水 开始放出来的水是黑的(过滤碳),后来是白的(二氧化碳)

排污管直接插到下水管里,两个排污阀 告诉老妈一个月放10分钟 滤芯只能我自己回去换了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个人觉得还是RO的给力

网友B:
这个夏天太容易滋生细菌。一个月就得换

网友C:
整套设备耗资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整套设备耗资多少?

同问价格多少?另外,你那美女头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还是RO的给力

没装过滤都用了10几年,能把泥砂滤掉就行了,不追求纯水

网友E:
输尿管好复杂啊,有下排也有上返啊?没看明白什么意思,是中水回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夏天太容易滋生细菌。一个月就得换

都要烧过的,煮饭,泡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问价格多少?另外,你那美女头像呢?

哪来的美女头像,记错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来的美女头像,记错了吧

我问的是4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尿管好复杂啊,有下排也有上返啊?没看明白什么意思,是中水回收吗 ...

这种便宜货没有中水的,定期冲洗(直接放掉),家里的自来水是山上的泉水,村里在半山腰造了个大水池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种便宜货没有中水的,定期冲洗(直接放掉),家里的自来水是山上的泉水,村里在半山腰造了个大水池 ...

我是看排水管怎么那么复杂啊,还以为有回收中水冲厕所的机关呢

网友:
老家是用山水,泥较多,用一级10寸PP滤芯过滤就很好了,透明的滤瓶,脏了就洗洗,两三个月换一次滤芯

网友:
电视上有个净水器广告,比楼主这简单好多,就一千块一套,俩滤芯,看水质情况定期拆开清洗,俩滤芯能顶个八年十年,但具体效果怎样还真不好说

网友:
我还以为朱老板是用在东莞那边的呢。

网友:
在下面撅着屁股安装可费劲了

网友:
哈哈,挤牙膏失败。
去年也装了净水器,五级的,最后是紫外线灯管,效果嘛,比自来水强

网友:
比自来水强

网友:
自来水真的这么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看排水管怎么那么复杂啊,还以为有回收中水冲厕所的机关呢

水槽是双盆的,中间还有一根溢水管,所以有三根,最后汇集到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