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硬盘改电磨

楼主(2019-03-06):
一块老硬盘,做了个电磨,

就是砂轮片不好弄,中间孔小了。只能用直磨机磨了,有危险,磨了6个,打碎了2个。

3.5的台式机硬盘,用了电脑电源,短接。

成功了,效果还不错

网友:
老硬盘电路长转好高,新硬盘不好弄

网友:
最好用服务器的改,那玩意快

网友:
有空看是否折腾一个

网友A:
力量不够吧!你不如盘上贴砂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量不够吧!你不如盘上贴砂纸

还可以,磨点小东西凑合

网友B:
我上次拆了两个硬盘都没成功,按网上教程短接两个脚,硬盘就是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拆了两个硬盘都没成功,按网上教程短接两个脚,硬盘就是不转

IDE和SATA的盘还有点区别,我改的IDE老盘成功了,SATA的新盘按照教程也不行,唉

网友:
以前把老硬盘都拆光了,没得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拆了两个硬盘都没成功,按网上教程短接两个脚,硬盘就是不转

有机会找个SATA接口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拆了两个硬盘都没成功,按网上教程短接两个脚,硬盘就是不转

看来有电路自检,检测不到磁头等不启动电机。只能买无刷驱动板,替代硬盘内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有电路自检,检测不到磁头等不启动电机。只能买无刷驱动板,替代硬盘内置的。 ...

我这个也是第二个,第一也不转。没查出原因

网友:
我也改一个看

网友D:
在航模店买个电调和舵机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航模店买个电调和舵机控制器。

我想加个开关,不知道在哪加合适,电源里还是电源出线上

网友D:
加到电源处,三根线那接硬盘

网友:
激情四射啊。。。。。

网友:
改的不错,看剪刀在上面画圈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到电源处,三根线那接硬盘

好的,买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拆了两个硬盘都没成功,按网上教程短接两个脚,硬盘就是不转

你要拆老硬盘呀 ,串口的比较好,我用80G的老盘,希捷,改造的,非常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