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康铭多功能手提灯KM-2661B

楼主(2019-03-06):
淘宝买了个康铭多功能手提灯,型号是KM-2661B,标识上注明额定输出功率5W,只采用了一片SMD(产品介绍说是欧司朗)的LED,电池是3000mAH免维护铅酸蓄电池,经过测量得知电池电压是DC4.2V,原装充电电路是垃圾阻容降压的,这种充电电路很容易在开着灯的时候插入市电插座瞬间烧毁LED灯珠(因为有此经历),经过我一下午的改装成功把充电电路改装成了手机充电器的充电电路板,这样就不怕烧毁LED灯珠了,因为手机充电器输出的电压很稳定,不存在瞬间电压突变,在改装的过程中我不小心断开了蓄电池正极连接线并插着插头充电,而且开关的位置在后面(前面是5W远射,中间是关闭,后面是灯板),导致灯板被阻容降压电路烧毁,于是我又用5MM的高亮草帽LED和洞洞板DIY了一块灯板,装机测试一切正常!经过反复试验灯珠一直很稳定,插入市电充电的时候亮度会有所增加,但是不会有烧毁LED的风险,目前正在充电,因为改装的手机充电器是7.5V 330mA的(空载),待充电8~10个小时以后再打开手提灯看看是否正常,后续会继续跟进,我希望把我的经验分享给大家,祝大家在这里越来越开心!

楼主:
大家知道这手提灯原灯板的贴片灯珠是什么规格的吗?我想买点灯珠自己换上。

网友:
呵呵所以说阻容一开始就要直接拆掉,不然烧东西无数

网友:
这种灯烧灯珠太容易了,只要开着开关充电,百分之百烧。

楼主:
手提灯充电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知道这手提灯原灯板的贴片灯珠是什么规格的吗?我想买点灯珠自己换上。

...

手提灯原灯板的贴片灯珠是0.5W的5730贴片,5mm草帽头只有0.06W,亮度会有影响。
另外用的充电器电路板,貌似诺基亚的AC-3C充电器的,这种空载电压一般在6V以上,使用时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提灯原灯板的贴片灯珠是0.5W的5730贴片,5mm草帽头只有0.06W,亮度会有影响。
另外用的充电器电路板, ...

学习了,谢谢!

楼主:
台湾明纬24V开关电源

楼主:
一波高清大图为大家奉上

网友:
我也有个康铭的大头灯,里边塞四支26650。我的是外置充电器,尾部有5.5的充电口,直接换充电器,已经改过三年,没再坏过

楼主:
26650是什么型号的?直接并联吗?不需要电源管理芯片吗?

楼主:
又一波高清大图为大家奉上

楼主:
产品包装盒图片走起来!

网友B:
按论坛套路,改锂电,内部空间够大,N个18650并联,改充电,4056小板按上,内部空间再够可以把5V充电器也放进去,完美收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论坛套路,改锂电,内部空间够大,N个18650并联,改充电,4056小板按上,内部空间再够可以把5V充电器也放 ...

是这个4056充电板吗?请赐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26650是什么型号的?直接并联吗?不需要电源管理芯片吗?

26650电池是圆柱形直径26毫米,长度65毫米的电池。图片这边有,电池并联,这种电池内部空间足够,可以塞进去几个就塞几个,电池全并联,不需要什么芯片,灯光变暗就充电。我这个和你的不太一样,这个是30包邮坏的,电池干涸,灯珠开裂。回来换了灯珠,改锂电池,改充电器,很亮,很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26650电池是圆柱形直径26毫米,长度65毫米的电池。图片这边有,电池并联,这种电池内部空间足够,可以塞 ...

灯珠哪里可以买到呢?我有个灯烧了灯珠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珠哪里可以买到呢?我有个灯烧了灯珠

万能的淘宝有各种灯珠,从几分几毛到几块甚至几十块一枚的都有,按照型号去买,要是经常玩儿这个得攒几个存货以免用的时候不方便,也省运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个4056充电板吗?请赐教

是的,如果你用的是旧手机电池等带保护板的就买不带保护的4056,如果像18650等不带保护板的电池就买带保护的4056小板防止电池过放。4056小板的优点是小巧且便宜,5V输入可以1A充电,论坛里尤其是老论坛很多改装的例子您可去搜索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如果你用的是旧手机电池等带保护板的就买不带保护的4056,如果像18650等不带保护板的电池就买带保 ...

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