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为了刷k2,买了编程器和烧录夹但刷不了breed,提示校验失败

楼主(2019-03-06):
大家好,买了编程器和烧录夹,连上电脑,备份好原厂固件,但刷breed提示校验失败,麻烦大家看下有什么办法解决,是不是那个步骤我整错了,试了几次都刷不进去。

楼主:
k2是A6版本的

楼主:
会不会是闪存坏了呢?

楼主:
闪存芯片型号选错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选了GD25Q64,XTW100无法自动检测闪存型号

网友A:
拆下来刷就好了

网友:
需要一把烙铁

网友:
路过看看,折腾不来这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刷就好了

朋友你的意思是用烧录夹没连接好是吗?

网友B:
网上不是有现成的bread固件,一键刷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不是有现成的bread固件,一键刷机吗?

登录密码忘了,又没办法恢复出厂设置,所以才买编程器来弄,看来还得拆闪存

网友C:
两个方法仅供参考,1,夹子夹好后通电3分钟,然后断电,读取、写入(这个办法比较适合懒人用,嘿嘿),2。将闪存吹下来,直接上编程器(一般情况下,99.9%成功率)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D:
我看你咋用的自动模式?里的盗版的要手动清空刷新校验的,你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方法仅供参考,1,夹子夹好后通电3分钟,然后断电,读取、写入(这个办法比较适合懒人用,嘿嘿),2。 ...

朋友好,能电三分钟是路由器通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你咋用的自动模式?里的盗版的要手动清空刷新校验的,你再试试

要手动勾选是吗?

网友E:
K2刷BREED还要拆开这么搞,我至少刷了60台以上都是直接用软件搞定的,你为何要这么拆机玩?那个夹子据说不好用,与好多机子的电路相关,有些主板可以有些不行。

网友:
不拆机就可以了啊!

网友:
换个闪存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闪存坏了呢?

可能性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K2刷BREED还要拆开这么搞,我至少刷了60台以上都是直接用软件搞定的,你为何要这么拆机玩?那个夹子据说不 ...

登录密码忘了,又没办法恢复出厂设置,所以才买编程器来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登录密码忘了,又没办法恢复出厂设置,所以才买编程器来弄

怎么不能恢复出厂呀?这个倒是最容易了?失败了还没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