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微波炉机械式m1-211a开机烧220v t8a的保险

楼主(2019-03-06):
美的微波炉机械式m1-211a开机烧220v t8a的保险,大家一起来看看

网友:
测测有没有短路呀神马的

楼主:
其它已经检查,都还好,问题在这个板子上?

楼主:
拔掉两根变压器进线,可以开机启动,定时间转盘转动,都可以,就是接入变压器就爆电源保险

网友:
把磁控管什么的断了空点?       还有就是保险管是炸裂,还是熔断。结论都不同的。

楼主:
磁控管不接,也爆保险

楼主:
保险是微波炉一启动就是融断,气化,黑色,没破裂

网友:
不会是变压器挂了吧。。。。

楼主:
变压器换了一个格兰仕的,也不行

网友:
是不是在开关门时烧保险,把几个门口开关换掉,说不定就好了。
我遇到过,查不出什么问题,换下的几个开关用万用表也测不出问题。
据说是开关内部的簧片疲劳,动作时间大了,导致开关门时有瞬间短路。

网友:
磁控管灯丝与外壳漏电

楼主:
3个开关的通断,开门和关门都试过,万用表测了问题应该不大

楼主:
磁控管不接,试过一次,也爆220v8a进线保险

楼主:
磁控管查过,阻值和对地还好,应该没事

网友:
查一下变压器输出那里的二极管

楼主:
变压器次级输出插头拔掉,也不行

网友:
变压器空载,,串保险直接220,,还烧就是变压器问题

楼主:
不接变压器进线,运行很好

网友:
有点晕,就这么几个件

楼主:
测量接到变压器初级两个接头有230v,也没有问题,明天找个高压电容试试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