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在力博得电动牙刷里塞进一颗18650!

楼主(2019-03-07):
2015年购买的力博得电动牙刷,使用一年后明显觉得电力下降,充一次电只能用3,4天。刷牙过程中也会因为放电不足产生时断时续的现象。
第1次拆解,发现它用的是17280电池,十分坑爹,容量非常小,又是非标。再仔细观察,发现如果拆除后面的配重铁块,可以无损的把容量扩展成17500。但淘宝搜索17500电池非常少,品质也不高。看着手里一堆拆机的18650电池,于是心里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仔细测量,发现如果完全按照电池仓摆放,长度最高也不过是18620。整整短了3毫米。如果硬塞的话后盖会无法关闭,这对牙刷的防水是个大问题。等着报废的心理。努力打磨,把能削薄的地方尽量削薄,最后成功的把这3毫米找了回来。
力博得内部的塑料件还算过关,内部削薄以后没有散架,安装以后与原来外观完全一样。充电也正常,但是有利必有弊。放电时间的延长,也带来了充电时间的加长。拆机电预估2000毫安,从3.78v充至4.15v跳灯,足足用了近14小时。
这次折腾以后,充分证明了大胆的想法是必要的。

楼主:
论坛手机版插入图片还是有点问题。现在把图补上。

网友:
可以,图再多点就好了

网友:
哈哈 短你那么多也行,真是能工巧匠啊

网友A:
应该指明一下,削了哪里,方便大家参考。

网友B:
谢谢分享,改造得很不错,要是电池用点焊引出镍片,就省掉焊锡的厚度啦

网友:
应该把拆解过程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改造得很不错,要是电池用点焊引出镍片,就省掉焊锡的厚度啦

拆机电池,正极还有镍片,所以焊上了。负极镍片没了,只能飞线。所以焊线的位置是尽量贴近负极的边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指明一下,削了哪里,方便大家参考。

图1和4对比一下就知道了。把电池盒和周围的隔断都去除。

网友C:
这牙刷的尾部是防水的,怎么脱出来?硬撬?

网友:
不错,我买了一个新款力博得的内部就是1865电池的,带蓝牙控制,充一次电能用三个月。

网友D:
没看明白打磨了哪里

网友:
谢谢分享,大家关心的是如何拆开的,这个也很重要,没有螺丝还是防水的,如何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牙刷的尾部是防水的,怎么脱出来?硬撬?

底部标签捅破后里面有个螺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看明白打磨了哪里

其实这种改造最主要的还是直径,只要直径够大,不够长还可以加长,加长的防水性能还可以保障,加大直径就难以防水了。

网友:
楼主:力博得有多个型号,这是那个型号,其它型号你有了解吗?能推荐一两个吗。

网友(2019-08-20):
不如换个好点的14500

网友:
厉害啊   应该不好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