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YDS-312电源模块,能改恒流限流控制吗?

楼主(2019-03-07):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4245

看他们都是改YDS512的,312明显不一样。目前可以调压。但不会调流。

网友:
能改,没有实践过。

楼主:
看样子未必成功。。。

网友:
Word格式的不能传,重新贴一下。
YDS-512是大家常用的一种电源模块,前一段时间本人对它的内部电路进行了研究,发现它的限流部分设计的很独特(也可能是我少见多怪),并且很容易改成可调的,做成很简单但高效率的恒流恒压电压,可用于做实验电源或充电电源。
下面的电路图是我根据印刷板绘制的,无关的元件没有画出来,为了便于理解加上了标号。R是检测电流用的电阻,是用厚膜技术直接做在基板上的,通过计算得出电阻约37毫欧。研究发现,R8的下端接在了5V电源上(由集成电路提供),这时限流值为5A左右,改变这个电压就可以改变限流值,因此采用了运放做了个模拟可变电源加在R8的下端,调节VR2就可以使输出电流在30毫安到5A间变化。
大家可能在使用中发现了YDS-512输出电压不是线性变化的,这其实是因为R4太小造成的,可以把R4去掉,R3去掉或为200K左右(为防电位器接触不良输出高电压),那么输出的线性就会比较好了。
图中的红X是需要断开的地方。
注意事项:
1.    运放一定要选“轨到轨”的,我用的是LMV358(印字是MV358),LM358是不能胜任的,因为它做不到满幅输出。
2.    该电路输出短路有保护作用,但用于电池充电时,不能防止由于电池反接对电路的损坏。
3.    YDS-512是瓷基板的,散热非常好,所以也很难焊,要用大功率烙铁或热风枪。
KIC的集成电路和YDS的不同,YDS的开关管是N管的,内阻小,带自举升压电路。据说YDS系列是工业用的;KIC是民用的,开关管是P型的。TL594和MB3759内部电路是一样,所以KIC-125的电路和YDS-512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不同的地方是YDS-512中是用15脚和16脚来检测电流,1脚和2脚来调压,在KIC-125中正好相反。

轨到轨(rail-to-rail):
从输入来说, 其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可以从负电源到正电源电压; 从输出来看, 其输出电压范围可以从负电源到正电源电压。
Rail to Rail翻译成汉语即 “轨到轨”,指器件的输入输出电压范围可以达到电源电压。传统的模拟集成器件,如运放、A/D、D/A等,其模拟引脚的电压范围一般都达不到电源电压,以运放为例,电源为+/-15V的运放,为确保性能(首先是不损坏,其次是不反相,最后是足够的共模抑制比),输入范围一般不要超过+/-10V,常温下也 不要超过+/-12V;输出范围,负载RL>10kohm时一般只有+/-11V,小负载电阻(600ohm)时只能保证+/-10V。这对器件的 应用带来很多不便。
Rail-to-Rail的器件,一般都是低压器件(+/-5V 或 single +5V),输入输出电压都能达到电源(输入甚至可以超过)。其原理上 的秘诀便在于电流模+NPN/PNP互补输入结构。rail-to-rail器件的某些设计思想,对我们自己设计电路也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

“轨到轨(rail-to-rail)”的特性即:它的输入或输出电压幅度即使达到电源电压的上下限,此时放大器也不会像常规运放那样发生饱和与翻转。例如,在+5V单电源供电的条件下,即使输入、输出信号的幅值低到接近0V,或高至接近5V,信号也不会发生截止或饱和失真,从而大大增加了放大器的动态范 围。这在低电源供电的电路中尤其具有实际意义。

楼主(2020-12-12):
这个电路一点都不复杂,可以自己画出来的。有电流取样的,只是原来用于保护。

TL494非常高级的应用。

楼主(2024-05-23):
现在好的恒流,恒压模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