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老问题,石英钟改锂电咋就不行呢?

楼主(2019-03-07):
老坛里讨论过N回的老问题——石英钟改锂电,但是都是讨论过后就没了下文了。每回都有朋友说,一节5号电池用好久,折腾什么锂电啊,实际情况是,我家里有一个石英钟耗电比较大,用碳性电池大约能走3个月左右吧,如果用碱性电池,大约能用4、5个月,但是用碱性电池,确实是走时误差变大,而且结果是说不定的,有时会快,有时又会慢,最主要的问题是平时没功夫记多久换电池的事情,都是用到电池完全耗尽(走不动)了才发现,每次电池用到这程度就漏液,换电池还得搞一回清洁,太烦了,所以反复考虑,还是决定改锂电吧,至少不漏液了不是,等到没电了充电也很快,最多2小时搞定了。而且按照锂电容量计算,充一次至少应该能管半年的。

拿来试验的是个杂牌的跳秒石英钟,已经换过机芯,换成康巴丝的机芯,机芯是十几块从淘宝上信用排行前面的山东卖家那里买的,一是因为山东人实在,估计不作假货,二是康巴丝厂在青岛,山东的货源应该不假,然而还是耗电大,这就没办法了。

就是个普通的石英钟,以前改过一回了,大家看到表盘上粘着块太阳能电池了吧,这是以前改的,原来的想法是找一片2V左右的太阳能电池,串了一个肖特基后并到电池夹两端,有光照时给电池补电,晚上就完全靠电池,用了几个月,电池还是会耗尽(这机芯太费电了,白天太阳能补的一点,根本不耗掉的),另外就是普通碳性电池是不可充电的,只有用碱性电池化学反应才是可逆的,才能充进电,但是现在已经找不到不会漏液的碱性电池了,即使是松下,也是照样侧漏

看吧,机芯应该是康巴丝的,没拆过,只是从锂电直接飞线到电池夹,按道理应该不会影响内部任何电子和机械部件。

旁边贴的是充电日期,2月18号到现在,已经手动调针好几回了,有两次,大约是2天误差就达到半小时多,但是调完往往又有几天是误差并不大(因为手工调时,所以每天中午午睡前都留意一下走时误差),真是搞不懂为什么时准时不准了,用碳性电池时,基本是准的,用到电池耗尽(3、4个月)都不会差5分钟。

改锂电的方案,我用的是XC6206-1.5,完全按手册上图纸来的,直接搭焊在锂电池的保护板上,见下图。

期间几次用万用表抽测输出电压(机芯电池夹两端),都是稳定的1.52V(我的表的读数)。

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为毛石英钟机芯只有用碳性电池是才能走得准呢?到底影响的走时精度的原因是什么??电池内阻?还是外部的分布电容?还是别的?

网友A:
不懂帮顶,照道理应该是1.5v很准没问题的

网友B:
天理何在?这样改也不行!只能说明这机芯对电压太敏感了!我的机芯随便什么电池都可以,只要电压1.2~1.5V之间都可以!

网友C:
我的石英钟一直用的锂电,用的论坛上那个 用三极管搭的电路,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貌似家里从来没买过石英钟。另外,LZ你家里是不是有人梦游

网友D:
山东人实在,估计不作假货...
不要高估我们山东人,冰冰偷税漏税,天临学术造假。刚闹过去没两天。。。

网友E:
不如用旧手机充电头(选早期电流较少的),加可调降压板,调成1.5V

网友F:
再换机芯吧,直接花多些钱,上电波钟机芯,每天自动对时,再也不会有多少误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照道理应该是1.5v很准没问题的

XC6206出来多年了,早已经是成熟的产品,问题我估计不是出在电压上,我想讨论的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石英钟机芯挑电池(碳性的电池就用得很好)?关键是碳性电池的哪个特性影响了走时的精确性?用稳压电源代替碳性电池到底有没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理何在?这样改也不行!只能说明这机芯对电压太敏感了!我的机芯随便什么电池都可以,只要电压1.2~1.5V ...

请问是什么牌子的机芯?日本精工还是台湾的霸王机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山东人实在,估计不作假货...
不要高估我们山东人,冰冰偷税漏税,天临学术造假。刚闹过去没两天。。。 ...

个例个例啊

网友G:
我的表就是改的锂电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石英钟一直用的锂电,用的论坛上那个 用三极管搭的电路,没有任何问题。 ...

用XC6206从效果来说,应该是decent大师那个三极管的电路功能没区别啊,用三极管搭也不难的,只是不弄明白为什么会出问题,换同样功能的方案也没意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如用旧手机充电头(选早期电流较少的),加可调降压板,调成1.5V

都是电源+LDO,充电头难道性能比直接用锂电池还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换机芯吧,直接花多些钱,上电波钟机芯,每天自动对时,再也不会有多少误差了 ...

俺在南方边陲小地方,还不知道有没有电波校时信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表就是改的锂电没问题

求机芯品牌和照片,哦,还有就是请教用的什么电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都是电源+LDO,充电头难道性能比直接用锂电池还好吗?

锂电始终有无电的一天,插市电就长期使用,不用担心无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机芯品牌和照片,哦,还有就是请教用的什么电路?

我用的也不好,表自带的老是停,幸好一起买了和自带的同款机芯,换上才好,估计接触不好。用的坛友的降压电路

网友:
除电压外,还有内阻和波纹问题,估计是这两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锂电始终有无电的一天,插市电就长期使用,不用担心无电

呃,关键是得给石英钟后面拉根电源线,挂墙上太难看了。除非是装修时就预留了石英钟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