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工剪给摔断腿了 还有救吗

楼主(2019-03-07):
还好到了装电尾声,这货我放在人字梯横杆上夹住。老爸搬动梯子,摔下来竟然断了。一时无语。 真是太脆了,不喜欢这种材料。

我的剥线钳只能剥4平方以下的,这剪子用来给大铜线剥皮挺好用。

网友A:
唉一样,生铁的,以前老爷子捡了电信安装工扔的一把尖嘴,黄黑把的,用了N年(就打着上世纪9X年后期捡的吧)一直到2015年,在牛佐开店,一天中午,也赶上倒霉,都回家走一半路了,快递叫我回来有快件(我买的万能DVD遥控)只好回来,可刚刚打发走快递,来了俩人修三轮,只好修,电机线还是电源线啊烧连了,打火断了,重新做线鼻子,往接线盒里装,线鼻子是重新做的,需要焊接焊接完,又想夹紧些,结果,用尖嘴的裤裆捏紧线鼻子,结果卡巴一下,也是同样位置断了,才发现是白森森的粗颗粒的生铁的

网友:
看断面晶粒粗大

网友:
生铁焊接回去,寿命大打折扣,焊接高温熔化胶把....

   基本是医好浪费医药费....

网友:
能修牢,但是不值得

网友:
AB胶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唉一样,生铁的,以前老爷子捡了电信安装工扔的一把尖嘴,黄黑把的,用了N年(就打着上世纪9X年后期捡的吧 ...

别闹 用生铁做钳子的成本比锻造高得多!这明显是热处理不到位的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别闹 用生铁做钳子的成本比锻造高得多!这明显是热处理不到位的祸!!

啊,这不是生铁吗?看着颗粒那么大,感觉工具钢没见到过断的,以为应该跟鸡光切开的一样平滑的面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啊,这不是生铁吗?看着颗粒那么大,感觉工具钢没见到过断的,以为应该跟鸡光切开的一样平滑的面呢 ...

钢材的断裂面都是粗糙的,基本上都是小的晶体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钢材的断裂面都是粗糙的,基本上都是小的晶体颗粒

一直以为是生铁才出现颗粒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钢材的断裂面都是粗糙的,基本上都是小的晶体颗粒

那做不锈钢的师傅能焊接吗

网友:
就算焊起来也保证不了强度,不如买新的

网友D:
生铁断了连接一般都是用锚固方式,国外修生铁发动机开裂就是开孔打铆,你这个实在喜欢就开孔上夹片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生铁断了连接一般都是用锚固方式,国外修生铁发动机开裂就是开孔打铆,你这个实在喜欢就开孔上夹片固定。 ...

我本来就是准备这样做。 不过家里人拿去焊好了

网友:
取下胶套,开坡口,焊接好再打磨

网友:
只要不是剪什么特硬的东西,焊回去照样用。

网友(2019-05-02):
以前这东西批发也就5元一把,不是不要修了,基本上10元可以买把新的,如果有氩弧焊就自己焊一下还可以用几年。

网友:
好像新的也就10块钱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