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博世手电钻电机拆解

楼主(2019-03-07):
废品站收一个成色挺新的博世10.8伏手电钻,可以不转拆开直接接电机转速很慢,而且有卡滞现象。拆开电机看到电机换向器只有三片,以前拆过别的牌子没见过这么少的极片,是不是山货。

网友:
是有三片的啊。大不了换个电机就满血复活了

网友A:
看外壳还挺有样的,转子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外壳还挺有样的,转子烧了?

没烧就是感觉转速很慢,有卡顿,拆开清理换向器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烧就是感觉转速很慢,有卡顿,拆开清理换向器还是不行。

该加润滑油的地方加润滑油。火花大不大?或者是永磁体退磁了

网友:
是不是转子和磁铁之间铁粉和磁粉之类的东西刮住了,用压缩空气吹吹看,垃圾堆里的工具大多都电机吸入很多脏东西

网友:
买个电机,不贵

网友B:
用什么电源试的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电源试的机?

可能开关问题,博世开关可能加啥保护了。把开关烫下来把电机直接电瓶转飞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开关问题,博世开关可能加啥保护了。把开关烫下来把电机直接电瓶转飞快。 ...

怀开关  博世通病

网友:
开关坏是所有冲电工具的软肋,松下电批好吧,我遇到的都是开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开关  博世通病

博世原装开关都比较贵。可能开关问题,表面几乎没有磕碰伤。可能是单位坏了,不想想就直接报废卖废品。把开关拆掉,电机直接电钻呼啦转,没一点毛病,开始还以为碳刷或者换向器毛病,害得的把电机撬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博世原装开关都比较贵。可能开关问题,表面几乎没有磕碰伤。可能是单位坏了,不想想就直接报废卖废品。把 ...

博世电钻开关是短板 极容易坏

网友(2019-05-10):
引用 网友A:
该加润滑油的地方加润滑油。火花大不大?或者是永磁体退磁了

退磁的电机是不是空转正常带负荷转数下降的厉害?

网友(2020-07-16):
看大家的发言,学习一下。

网友:
被摔过,轴弯曲了,转子与内壁卡住了

网友:
火花大不大?做工很棒啊

网友:
看来以后判断充电设备故障的时候,还是需要用合适的电池或者可调电源直驱试一下在往下进行。

网友(2021-01-13):
我也是直接能转,加上开线路板就充电灯一直不停的亮,是线路板问题?还是开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开关问题,博世开关可能加啥保护了。把开关烫下来把电机直接电瓶转飞快。 ...

我记得开关里好像是摸死管和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