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又修一台乐视2,刮骨疗伤才能开机

楼主(2019-03-07):
这款机器(x620 x621 x625)的通病,cpu(mtk6797)中的的usb坏了,之前发过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1781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18212
应该是这款机器电路设计问题,导致cpu容易坏usb部分。其它用同样cpu的手机,却没有这么大量坏的。

这台运气很好,尽然能开机。然后显示logo后就自动关机。如果插线,是反复亮,黑。因为插线相当于强制开机

取掉几颗电容后确定确实是cpu的usb坏了,用热风去掉cpu旁边的胶,刮开电路板,断开电源到cpu的usb电源。就不短路,也能开机了

usb联机就永久失效,反正也坏了。以后不能线刷,其它应该都正常

谢谢观看

网友A:
乐2手机我也有台 充电开机亮红灯,开不起来
懒得折腾了,看楼主一直在杠这手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乐2手机我也有台 充电开机亮红灯,开不起来
懒得折腾了,看楼主一直在杠这手机啊 ...

哈哈,因为坏的太多,乐视也不管了。为人民群众服务而已

网友:
楼主威武,福利大家,支持

网友:
嘿嘿,刮骨疗伤,真贴切!赞一个!

网友B:
这样刮完还能修理了吗?刮完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刮完还能修理了吗?刮完就好了?

刮开,断掉铜箔就行了

网友(2019-04-19):
cpu好换吗。不扣件可以换cpu能好吗?还联机

网友:
换了乐呵呵电池,哈哈啊

网友:
楼主是高人呀!

网友C:
手头也收了一部,开始是欠电,插电红灯亮,插久了 反复重启,能亮屏但不能显示。联机不能装好驱动。按你的帖子,应该是负责显示的芯片都烧掉了。

网友D:
我记得乐视手机的高故障率也是乐视最后破产的一记重拳

网友:
我在用乐视3PRO,正常使用中,就是电池不行了,本来想换电池,TB里面看不懂评价不好,算了带个充电宝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头也收了一部,开始是欠电,插电红灯亮,插久了 反复重启,能亮屏但不能显示。联机不能装好驱动。按你的 ...

死马当活马,可以帮你搞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乐视手机的高故障率也是乐视最后破产的一记重拳

自身体质问题,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完蛋
人家斐讯这么大的事,还活着。

网友(2019-09-19):
麻烦请问楼主,乐视2要是usb插线无反应还能修么,您刮开的线里哪个是USB的D+和D-,是否可以飞线直接连到充电口?

网友(2019-11-27):
小白换过一次乐视1S的电池,屏幕太难搞了

网友:
楼主好久我也去收一台你帮修修

网友(2019-12-29):
你好,我有一台乐视2花屏,偶尔能开机,然后过段时间还会花屏,死机。还能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