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个N年前的公牛插排

楼主(2019-03-07):
一个很老的公牛插排,年头长了里面固定触片的塑料脆裂修过一次,春节期间天气冷,暖气又不太热,就用了几天小暖风机,不堪重负,开关烧坏了,拆,想换个没找到合适的,只好弃用开关直连,LED多余了,剪断。顺便把开裂的塑料部分加免钉胶固定。

网友A:
只是去掉开关的话,把开关上两根线中长的一根焊到短的一边就好了。

网友:
这个温度可以的,2500的设备没少用。

网友:
这个可以送去公牛厂家,他直接给你换新。

网友B:
小暖风机功率有些大,这种按键开关的插排带不了,建议选用那种无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暖风机功率有些大,这种按键开关的插排带不了,建议选用那种无开关的。 ...

是啊,原来想短时间没多大问题,可一时疏忽时间稍长了,结果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去掉开关的话,把开关上两根线中长的一根焊到短的一边就好了。

原来想换个开关,结果螺丝孔位有点儿宽装不上,没办法为了堵面板孔,又把原来的装上了。

网友:
这玩意儿塑料老化了就扔了吧,新国标产品安全性能好多了。

网友:
可以1元钱买个按键开关换上即可。

网友:
塑料不行报废了

网友:
耐高温塑料就是老化快,我也有一个10多年公牛排插,一样外壳裂开了,补补正常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