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刚到的逸飞科技的双通道信号源(15M)

楼主(2019-03-07):
之前咨询专家了,他说不能优惠,没办法,我还是买了15Mhz的
因为20M的贵30元,30元等于60个馒头呢,穷人思维就是这样啊!
土豪是不会理解的

包装还好,就是快递很慢

盒子没印刷

开箱

这个以前我以为很小巧,其实也不小,长度10多厘米

贴膜太讨厌,撕掉

双通道,还有输入通道等

5v电源,有上位机接口

附件

自带电源

线缆,2种,3条

开机

简单看看

15M正弦波

最高输出频率了,似乎还行

1M方波,陡直度还行,就是有毛刺

100K也是这样

充电宝供电

10.01M三角波

有些变形

100k锯齿波,还是那个问题

先看到这里,不很理想,但是也没办法,好的买不起!

网友A:
除非修模拟电路射频单元一类的,否则这东西用处不特别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修模拟电路射频单元一类的,否则这东西用处不特别多吧?

哈哈,我就是瞎玩用的

网友B:
牙膏还没来,帮顶,有钱人就是玩得高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牙膏还没来,帮顶,有钱人就是玩得高级啊

哈哈,又来讽刺我,30块钱都在乎也算有钱人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又来讽刺我,30块钱都在乎也算有钱人吗

不敢不敢,咱不能光看升级5M的30块,得看前面15M的三百块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敢不敢,咱不能光看升级5M的30块,得看前面15M的三百块哈

要不说我是穷人思维呢,没办法,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不说我是穷人思维呢,没办法,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最近想买个信号源,看专家、元首都用这个,咨询一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48

应该把这个加上,有对比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想买个信号源,看专家、元首都用这个,咨询一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 ...

哈哈,我是该感谢你呢,还是痛恨你呢,拿出笑话我的证据了

网友C:
谢谢分享。。。。。奸人同学又来炫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奸人同学又来炫富了。。。。

哈哈,炫富成本现在这么低啊,还是温总低调

网友D:
我买了个30M的   正弦波确实马马虎虎

但是方波30M最高档惨不忍睹,,其他波形也是这样。。你看看你的

三角波30M  基本上不尖了,然后头部有波形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个30M的   正弦波确实马马虎虎

但是方波30M最高档惨不忍睹,,其他波形也是这样。。你看看你的

哈哈,方波什么样子呢,三角波还可以吧,30M这样我觉得不错了,你用什么连接信号源和示波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个30M的   正弦波确实马马虎虎

但是方波30M最高档惨不忍睹,,其他波形也是这样。。你看看你的

30M的信号发生器,方波30M肯定输出波形不理想,这个不奇怪,你看看5-10M方波,如果还可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0M的信号发生器,方波30M肯定输出波形不理想,这个不奇怪,你看看5-10M方波,如果还可以就行了:loveline ...

5M方波:

10M方波:

那不是买了30M  血亏。。。波形这么差

楼主:
哈哈,我觉得可以,让专家们给你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觉得可以,让专家们给你看看吧

不过我的设备100K锯齿波的形状,稍微比你的好看点

估计这个价位 确实也就买到这样的了。。。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网友E:
奸人同学老是买些玩具,真的好玩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奸人同学老是买些玩具,真的好玩麽?

哈哈,没办法,手里没法宝,你又不借我九齿钉耙啊,二师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没办法,手里没法宝,你又不借我九齿钉耙啊,二师兄!

不借!看你眼里就要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