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两插头遥控小夜灯灯座

楼主(2019-03-07):
网上买的小夜灯灯座,有调光、定时和手动开关功能
产品说明、使用说明、提示,只适用于安装阻容降压的LED灯泡
取出灯座
从侧面看看
正面,手动开关
下面,有两颗螺丝
拆开
电路板正面,三个直插元件
0.1μF/400VCBB电容
470μF/10V电解电容
电路板背面,除红外接收管外全是贴片元件
两个整流堆
可控硅2P4M
可控硅100-8
红外接收管
接收管下面的无名的主芯片
灯座下壳,红外接收窗是不透明的
用一灯泡测试下功率。不开灯0W,不像有的遥控灯不开灯也消耗功率
开灯功率2W

————————谢谢观赏————————

网友A:
奇怪,没看见红外接收窗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没看见红外接收窗口呢

楼主说是不透明的一个小块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B:
接收在底面,容易遥控么?

网友C:
待机不能是0.0W吧?应该是精度问题没测试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没看见红外接收窗口呢

底壳上,不透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在底面,容易遥控么?

很灵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待机不能是0.0W吧?应该是精度温度没测试到。

表有一定误差吧

网友:
女儿小时候我买过好多个老式的,现在用焦耳小偷了!

网友:
功能挺多,多少钱?

网友:
谢谢分享。。。。功能强大的小夜灯。。。。。

网友:
这灯不错,不开不浪费电

网友:
带遥控的,现在很流行

网友:
功率计测不到,看来待机功率是毫瓦级别的

网友(2019-04-29):
这种遥控的自耗电比较大。刚找到老朋友。

网友(2019-08-18):
你这个小玩意多少钱入手呀,感觉还行的样子

网友:
非常方便实用的东西,而且楼主既然是混数码之家来的,那么这个如果把电路去掉还可以作为测试各种功率带螺纹灯泡插座的一种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