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己动手更换云母片,修复LG微波炉打火故障

楼主(2019-03-07):
家里十几年的LG微博炉突然出现打火故障,凭数码之家和各大论坛泡久了的经验,初步判断是云母片烧穿了。

打开微波炉门,在右侧看到云母片,果然发现上面有一块烧糊了。

拆下云母片

翻过来看里面更是惨不忍睹

某宝找遍了买不到这个型号的云母片了,甚至这么大尺寸的云母片卖家都不多,算了本地电子市场去割了一块回来。
老板好厉害一眼看出这个型号是老LG的,一边割一边说,说我这个回去掏孔都麻烦。

回家画好线自己掏孔

孔掏好了先看看,稍微有点粗糙,不过能用就好。

装回微波炉,开机修复成功。

微波炉打火常见故障,很多时候是云母片烧穿了,自己动手一两块钱就能解决。
想想以前不懂,同样故障的微博炉扔掉了一台,现在那个悔啊!

网友A: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呀。

惭愧惭愧,我这个基本上就动了动剪刀和螺丝刀,还属于小白级别的。

网友B:
用什么工具采用什么手法掏洞的?请不吝分享。

网友:
支持自己动手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工具采用什么手法掏洞的?请不吝分享。

这个…大孔用的剪刀,螺丝孔用的手电钻,边缘卡槽用的美工刀,当然有刻刀最好了。

网友C:
这么大块云母片多少币子?我们这里至少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块云母片多少币子?我们这里至少5元

2块啊,大约200*150,五元确实贵了点。

网友D:
只要不溅油在上面,剪块塑料也可以。当然能耐高温越高越好

网友:
实用技能长见识啊!!

网友:
自学成才,赞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只要不溅油在上面,剪块塑料也可以。当然能耐高温越高越好

不在乎这俩钱,塑料的你不能保证使用中不污染上油污,有油污的塑料通过微波时塑料就会发热,释放有毒的物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在乎这俩钱,塑料的你不能保证使用中不污染上油污,有油污的塑料通过微波时塑料就会发热,释放有毒的物 ...

这个要看,我家的格兰仕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塑料的 ,
而另一台带有烧烤功能的就是云母片的

网友:
格兰仕微波炉微波发射腔有塑料的?大品牌不应该呀,我家格兰仕带烧烤的是云母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