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电信IPTV投屏

楼主(2019-03-07):
前几天装了一个电信宽带,有一天偶然去朋友家,看到他正在用手机投屏看电影,问他是用盒子还是电视,他说不知道,反正能用。回来折腾自己的电视,发现我的42寸夏普电视较老,没有投屏功能,也无法安装软件。后来看到IPTV配的是华为的机顶盒EC6110-T,网上查有蓝牙和双wifi功能,就准备用盒子投屏,但是手机无论如何也搜不到。打电信10000号咨询,说他们不清楚,问华为盒子的客服,说定制的盒子都没有开通DLNA功能,问了装机师傅,也是这样说。折腾了一天,无功而返。有谁用盒子投屏成功的吗?

网友:
破解后装第三方软件可以,省事还是换个盒子好

网友A:
好像是没有DLNA的话可以用第三方软件实现,但是这个华为好像不能装第三方软件吧,第三方软件手机也要装一个,挺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没有DLNA的话可以用第三方软件实现,但是这个华为好像不能装第三方软件吧,第三方软件手机也要装一个 ...

好像定制机不能装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定制机不能装软件

这个型号我没有,我也不知道

网友:
盒子安装悟空遥控盒子端,手机安装快点投屏app。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定制机,破解先,安装悟空遥控器'手机和盒子接在同一个路由器,也就是同一局域网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想过提取固件改遥控器的想法啊?

网友:
云南电信的试过了,可以的,操作方法是连接到同一个无线网,必须是无线网。投屏后操作非常不便,所以还是放弃吧。

网友:
破解版看看,我X宝买过移动的盒子,可以投屏、装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