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好久没修LED灯板了,复习一下

楼主(2019-03-07):
客厅的吊灯不亮了,前几年用灯板改的
拆下来修修
花花型

目检这俩灯珠挂了

话说铝基板上铜箔有吸尘作用?!

胀塞做的支座也破了

原吊灯用的E27螺口,改灯板是借用坏节能灯的

目检不稳妥,用万用表检查

开始目检NG的确实挂了

对面另外两颗也挂了

拿出拆换灯珠神器:PPR热熔器

换好灯珠,又可以大放光芒了

功率10W

功率因数差不多

胀塞用热缩管缩一下

继续用

放灯罩里就是这个样子,继续裸奔

装回去

点亮的样子

奇怪哈,偶几乎遇到的都是灯珠坏,驱动坏得极少(球泡)
缝缝补补又三年,家里屯的灯这辈子估计是用不完了

网友A:
换LED灯珠是个技术活,温度高了,灯珠就用不久啦

网友B:
自从灯神改行做了大厨,LED这块就一蹶不振。

网友C:
哎吆,PPR管热熔器也可以干这活,蛤蛤,我快去翻翻吃灰的热熔器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哎吆,PPR管热熔器也可以干这活,蛤蛤,我快去翻翻吃灰的热熔器去

其实要求不高找个打火机在背面烧烧就能换~

网友:
哈哈 用不完可以到贴200拉我这来

网友:
为嘛我的只坏驱动,灯珠倒从没坏过?
单位里也是,只要换上驱动就好了
我的灯是德力西什么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换LED灯珠是个技术活,温度高了,灯珠就用不久啦

多少度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LED灯珠是个技术活,温度高了,灯珠就用不久啦

用热熔器不好控制温度,偶只能调到焊锡刚熔化的时候换灯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少度合适呢?

一般灯珠有标焊接温度要求的,如果没有标,尽量不要超260度,但实际操作(除专业设备),我们很难精准控制温度。

网友:
10W不错啊,哈哈,可能是散热不够吧,我改LED灯板的时候在铝基板背面贴了一张铝板,涂上导热硅脂,貌似还行。牙膏还没到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从灯神改行做了大厨,LED这块就一蹶不振。

是呀,灯神当时的专业设备和热心对LED评测很关键,现在没办法了

网友:
我能说最后这图邪恶么

网友:
PPR热熔器,拆换灯珠神器,拆换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要求不高找个打火机在背面烧烧就能换~

把握好燃气灶上一样可以

网友:
我都是用煤气灶 把火开到最小

网友:
修修再用几年

话说现在常用的廉价LED串联照明,几年就坏,都是烧灯珠,其实也挺麻烦,老要换修。
不是LED本身体质差,就是散热不好,如果在每个灯珠上并联稳压管钳位会好点吗

网友:
吸尘应该是静电效应?

网友:
节约光荣,优良传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