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之前拿去重修了,还是卡钱,要怎么办啊

楼主(2019-03-07):
之前拿去重修了,还是卡钱,要怎么办啊

网友:
学那个谁,想只进不出

网友:
如果要用的,自己不会弄,还是要拿去修,确认修好了才拿回来。

网友:
1、 检查点钞机是里面有灰尘了或者是有杂物卡住了,把机盖拆下来,除去灰尘或者去掉杂物就可以了. 2、 检查点钞机是否被阳光或强光照射,强光可能使验钞的紫光灯误报。 3、 检查点钞机附近是否有强磁体,强磁可能使磁性验钞功能失效而误报 4、 也可能是滚轮的原因。要不然就是机件老化性故障,只能找专业人员更换修理

网友:
卡钞应该是钞轮有问题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