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视贝防摔插座(SeeBest WD04)

楼主(2019-03-07):
两插没怎样用,还很紧的,但有个三插已经烧坏,
另一个我看也算是磨损了,所以不修了,直接拆了。。
直接看图。。。

线是一平方的线,焊点也可以

厚度不行,才0.5mm

0.5mm,马马虎虎

网友:
看来也都是为了降低成本,不过真正的防摔应该是PVC注塑一体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