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档汽车为什么既有手刹车又有P档?只使用其中一个不行吗?

楼主(2019-03-07):
大家在开手动挡车的时候,停车时只要把档位切换到空档然后拉上手刹车就可以了;但是开自动挡的车,停车时需要把档位切换到P档,同时拉上手刹车。很多人有些不解:自动挡的车为什么要设计这个P档呢?用空档+手刹的方式完全可以停住汽车啊?这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呢?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有趣的话题。

首先来告诉大家答案:在汽车上,凡是涉及到重要安全的装置,一般都会设计两套或以上,以避免一套系统失效汽车就会失控的现象的发生。比如汽车的制动系统,其中包含了四种制动装置,分别是行车制动、驻车制动、紧急制动和辅助制动。汽车上的P档和手刹车都属于驻车制动系统,它们在汽车停驶后共同作用,可以保证汽车可靠的停放在原地。同时二者又互为补充,当一套系统失效后,另一套仍然可以起作用,避免汽车溜车,具有双保险的意义。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单独用P档或手刹车都是不可靠的吗?

我们首先来看看手刹车的工作原理。我们以最常见的乘用车为例,不论是机械手刹还是电子手刹,它们都是通过拉动驻车制动拉索,使两个后轮中的刹车片与刹车盘夹紧产生制动力,达到防止车辆自行溜车的目的;二者的区别就是操作手段和控制逻辑不同,机械手刹是借助人力将手制动杆拉起带动驻车制动拉索,而电子手刹是在机械手刹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的控制方式从机械式拉杆变成了电子按钮,通过一个电机来拉动驻车制动拉索。

在这里有两个部位是决定手刹车是否能够起作用的关键。一个是驻车制动拉索,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手刹车拉线”,它是由一根钢丝绳制成的,如果它发生了折断,或者调节过松,就不能拉动刹车片与刹车盘夹紧产生制动力,驻车制动失效;另一个是车轮制动器,如果它有故障不能产生制动力,驻车制动也会失效。而这两种故障是很常见的,所以,单独使用手刹车,驻车制动是不可靠的。

再来看看P档的工作原理。P档是自动档汽车的停车档,也叫驻车档,它一般是由驻车棘爪、停车齿轮以及一些附属件组成。其中的驻车棘爪是固定在自动变速器的外壳上,而自动变速器的外壳固定在车体上,所以驻车棘爪就相当于车体;停车齿轮固定在自动变速器输出轴上,通过差速器、半轴与车轮连接在一起。当驾驶员停车后将挡位挂入P挡时,操纵杆将棘爪推入停车齿轮的卡槽内,通过卡槽、棘爪之间的相互作用,就相当于把车轮、变速箱、车体固定在一起了,车轮不能转动,这样就达到了让汽车在原地停止不动的目的;当驾驶员摘下P挡挂入其它档位时,棘爪在回位弹簧的作用下,离开停车齿轮卡槽,停车齿轮解锁可以自由地转动了,车轮也就可以自由转动了,汽车就可以正常行驶了。

看到这里大家会觉得,这P档是利用齿轮咬合来停止汽车的,应该是绝对可靠的吧?如果这样就可以不要手刹车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首先就是P档的棘爪与停车齿轮二者不是刚性啮合的,而是靠弹簧的压紧力啮合在一起的,这样的结构使它不能承受过大的力,如果超出了一定的范围就会自动的脱开;其次就是任何机械产品都做不到100%的可靠,如果P档的棘爪与停车齿轮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可靠的啮合,那么汽车就相当于没有任何固定的停放在那里,很容易发生溜车的事故。特别是汽车停放在坡度很大的坡路上时,如果P档的齿轮磨损的严重一些,棘爪就很容易脱开,会造成很严重的溜车事故。所以,单独使用P档驻车同样也是不可靠的。

所以,停车时只挂P档或者只拉手刹车都是有一定风险的,特别将汽车是停放在较大的坡路上的时候,风险性更高,溜车的可能性很大。因此自动档汽车在停车后,一定要同时拉上手刹车和挂入P档,而不能只使用其中一个。一般来说,手刹车起的作用更大一些,可靠性也更高,P档只是做为辅助停车装置。停车时的操作顺序是:踩住刹车,等汽车完全停止后,拉上手刹车,变速杆推入P档,然后发动机熄火、抬刹车,走人。

在这里大家还会有一个疑问:我们开手动档的汽车停车时就是空档拉手刹,那也是不安全的了?事实确实是这样的,只用手刹车是有风险的。一些老司机在停车时有一个习惯,就是不仅仅拉上手刹车,还把变速箱挂入一档,俗称“用档别一下”。这样就可以把车轮与发动机结合在一起,利用发动机的阻力来停车,这也是一种驻车方式。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力道,在发动机状态良好的情况下,即使在很陡的坡路上,汽车也能可靠停放。我们开手动档车的时候最好也这样做,特别是在坡路上停车的时候,可以大大增加停车的可靠性。

最后还要说一种很特殊的车型,就是所谓的自动离合变速箱(AMT)。这种变速箱是没有P档的,停车时只能拉手刹车。所以这种车型的手刹车必须经常检查调整,保持完好的状态。如果在坡路上停车,最好用石头等把车轮掩住,以防溜车。

网友:
学习到知识了

网友A(2020-11-18):
学习了,我的手刹不起作用了,请问下有调整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我的手刹不起作用了,请问下有调整方法吗

调整一下手刹线看看,如果还是不行可以看看手刹刹车片是不是磨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整一下手刹线看看,如果还是不行可以看看手刹刹车片是不是磨损了。

好的,感谢朋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整一下手刹线看看,如果还是不行可以看看手刹刹车片是不是磨损了。

明天认真看看,谢谢。

网友:
坡道 还是有砖头最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