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神火C8强光手电,高手进来分析一下电路能否调整电流

楼主(2019-03-07):
深圳神火,都说比较差,这个C8价格也不贵,用的是xpe光源,外观做工非常好,铝壳厚实,沉甸甸的,点亮没有频闪。
网上拆的不多,现在拆开看看电路,分享一下。
拆开后发现有个集成电路不知道什么型号,两个mos管子:A1sHB p沟道mos,X0RB48 N沟道mos管。五个电阻,一个电容,因为亮度不是很高,想调整一下输出电流,不知道应该调整哪个电阻的阻值。
另外觉得档位太多一共五档,三个调光一个sos,一个闪烁。想去掉闪烁和sos,不知道电路怎样调整,有电路图的朋友请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一般是小电阻调输出电流的,图上的像那个R750,可以并个一二欧的电阻测试下输出电流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不过这个电路电流500mha 如果这个电阻是跟led是串联的,那样75欧电阻,电压要二三十伏贴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不过这个电路电流500mha 如果这个电阻是跟led是串联的,那样75欧电阻,电压要二三十伏贴了 ...

那个R750是 0.75欧

网友:
换个灯珠最简单,C8换T6试试

网友:
比那些探路天火还是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