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妙手回春,华为耳机拆修

楼主(2019-03-07):
华为耳机拆修
同事花200买的一条华为的入耳式的耳机,这些天对我说耳机坏了,接触不良了,特地买了配件让我来修修看,看能不能修好。你看,人在家中坐,活从天上来,哈哈。
同事某宝购入的耳机头

扁扁的面条线

经过检查接触不良的位置是在耳机头附近,扒皮,果然!

拆开一看,五根线???

线的定义不知道啊

笨办法,把耳机头焊上锡,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没有手术台,用老虎钳夹住,把手那里扣上橡皮筋,这个方法,两个字,管用!

焊接好

附上接线图

套上热缩管

山寨936烙铁真给力,好用又便宜,用了好几年还不坏!

风枪吹好绝缘,套上耳机帽,哇!救活一条耳机线!

修好测试一下,耳机效果还真不差,难怪同事不舍得扔!
谢谢大家支持!
END

网友:
线的质量不错

网友:
可以用塑料管套上插头,打进热熔胶,比热塑管好。

网友:
上次那个没过保,去售后换的,其实坏的原因都是这个,折次数多了什么线都一样

网友:
好像是荣耀引擎2    老婆的耳机接触也不好了  改天买头子回来给她换    正好借鉴楼主的帖

网友:
最好还是打点热熔胶

网友:
带螺纹的耳机插头不错,哈哈,设备很多呀,谢谢分享。牙膏还没到货,回头补上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有几个耳机要修理。

网友:
人在家中坐,活从天上来!技术好,生意自然好!

网友:
就是根部经常折,容易断

网友A:
插头封的有点难看。。。

网友B:
玩mp3那会常坏这里。给楼主推荐个方法,线弄好了,在上边套一断热缩管,然后买点AB胶,最好买环氧,丙烯酸(哥俩好)那个太臭。和泥然后胡在那个插头上,过程中不停转插头,让胶水均匀,保证厚度差不多。。。大概十几分钟初步固化了,就可以放在一个地方不管了,24H后,彻底凝固。。然后找个锉刀开始精修,修成你喜欢的样子。。然后用2000目的砂纸抛光,最后弄点指甲油涂上去,跟新的一样。。。。这里主要,环氧树脂凝固后比较硬,热缩管一半在树脂里,一半留在外边,起到缓冲的作用,或者弄个自动铅笔的弹簧放那。灵魂插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头封的有点难看。。。

你是强迫症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mp3那会常坏这里。给楼主推荐个方法,线弄好了,在上边套一断热缩管,然后买点AB胶,最好买环氧,丙烯酸 ...

兄弟是一位人才

网友:
山寨936还那么六啊,耳机怎么样?

网友:
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尽的。。。按我的做法,封出来决定漂亮,不输原装,,,抛光完还可以弄点手感漆涂上去,磨砂手感

网友:
iPhone的耳机就装不了这种金属外壳的插头,不知道是不是有静电,还是什么另外的原因,手机放口袋经常自己换歌或者呼叫出语音助手出来
,莫名其妙的那种。后来又拆了找个一个废耳机,把插头拆下来移植过去就好了。塑料的外壳的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而且重量更轻

网友:
哈哈我也用这个方法夹过东西,,

网友:
我也推崇热熔胶,再热缩管

网友:
感觉无线的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