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给电动车单只电池独立充电,进行平衡维护

楼主(2019-03-07):
家中两部电动车,一部07年车12年电池,一部14年车14年电池,电池都已经使用4年以上了,续程都不行了。对14年车电池进行以旧换新,同时将14年电池换到07年车上继续服役。14年电池换到07年车上后感觉与12年电池差不多,对14年电池进行电压测量时发现有一只电池电压相对较低,有3只电池端电压在13.1V左右,有1只只有12.65V,低于其他3只电池0.45V左右,对端电压相对较低的电池独立充电,进行平衡维护。
低电压电池封盖条有点翘起,撬开后检查电池内部液面时发觉缺液,对6个单格分别注入约15ml纯净水后再放置24小时后对其充电,充至13.1V。

充电已接近尾声,充电电流150mA。

低电压电池原来是与控制器负极相连的,很多维修人员都说与控制器负极相连的那块电池损耗最大,不知道什么道理,从理论上讲,电池串联时充电或放电电流完全一致,不存在负担轻重。
电池充电时在高电压的作用下,电子由电池正极通过充电器流向电池负极。

电池放电时,电子由电池负极通过用电器流向电池正极。

看来,火山视频有网友说定期将电池1、3对调,2、4对调是有一定依据的。依此我决定将低电压电池平衡充后放置在第2的位置,电压最高的那块电池放在最后,电压次高的那块电池放在最前。

网友A:
现在好像都是用免维护的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像都是用免维护的电池啊?

是的,我的是14年电池,上面印有“可维护电动车专用蓄电池”

网友B:
能用四年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四年很不错了~

我那组12年电池已经用了6年多,到18年冬季性能就快速下降了……

网友:
那个时候电池很耐用  现在新的也难顶过两年

网友C:
单独充电后,使用效果任何?可以和其他电池,保持一致?

网友:
串联电池组其中单节电池性能下降,容易成短板,这样修复不知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独充电后,使用效果任何?可以和其他电池,保持一致?

进行独立充电后效果好多了,但要达到与其他3只电池内阻、容量一致肯定很难做到,电池受伤后极板颗粒变粗或极板变形造成性能陡降

网友D:
我现在几乎一年半换一组电池,12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几乎一年半换一组电池,12a的

现在的电池较早期的电池要环保些但不耐用了,有得有失。

网友:
现在的电池2年基本就报废了

网友:
我的爱玛,1800多公里,半年不到,电池已不大行了,不知道是不是下过几次台阶卡到了影响到还是怎么样

网友:
如今的电池,越来越用不住了,两年一换,

网友:
电瓶加液,是加蒸馏水还是纯净水?或者是RO模出的净水?

楼主:
当然是加蒸馏水好些,没有蒸馏水只好加纯净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