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山寨充电宝

楼主(2019-03-07):
同事拿来的故障充电宝。
满满的山寨味标签

外观

两个输出接口

充电口还是mini USB的

用USB表可以测到空载5V输出,没有接假负载测。

拆开外壳,做工很差

这个充电宝也没什么利用价值,直接丢掉了。

网友:
起码电池是带字的,稍微好一点的山寨。

网友:
那个八脚芯片是怎么焊上的啊,都歪成那样了

网友:
还是miniUSB口,够老的了

网友:
有2个这样的,不知道可以坚持到那天?

网友:
可以拆元件

网友:
拆过一个同样的,电池扔了,板子留着给小电池充电用,那电量指示就是个坑。

网友:
早期的面包充电宝,充放电电流都不大。比较有名的山寨虚标王。

网友:
虚标山寨王

网友:
谢谢分享。。。。这8205A焊接的很有水平!

网友:
谢谢分享,满分支持,就冲着这个扔垃圾桶哈哈

网友:
很典型的山寨产品。

网友:
曾经的大馒头充电宝,好像有些商家做过LTC1700等极品电路。

网友:
做工确实很山不过电池还可以在利用一下啊,等回血

网友:
做个LED应急灯电源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还可以啊,一般用

网友:
我的第一个充电宝就是这个样子的,颜色是白的,前几天还在主板上拆了贴片电容

网友:
没拆电池看看里面是不是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