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多种方法 彻底修复LEECOM氧气泵的关键(气量小 可以修复)有图讲解

楼主(2019-03-07):
LEECOM AU-315氧气泵能正常振动,但不出气了或气量小,一般在使用一年以上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1.我的使用的LEECOM 由于修复好了才想到拍 内部结构借的网上的图

2.打开 气鼓 ,看到 气鼓室内 有两个 小的圆孔 这两个 就是 进气孔和排气孔

3.内部构造图,我使用的是两气头,做工也好于这个

4.取出 气鼓

5.正反两面 拿下 月牙形 橡胶压块

6.擦拭 进气孔 出气孔 周边的脏垢 ,再擦拭 白色橡胶片上的 脏垢
如果白色月牙形橡胶没有损坏,恭喜你 擦拭干净就会修复好了

7.但是我这个已经完全老化 穿孔了,试用了很多材料都不行 不是太软 就是太硬
且这个只有6X8mm 想要剪好 也不是那么容易

8.最后动用我的看家本事 扫描 描图 上刻字机

9.这种材料左右对贴 厚度差不多

10.又可以正常的出气了 至此修复完毕

楼主:
补气一点: 功耗只有2.8W 就是噪声有点大
声音来源是震动造成的,拆开 后的 安装基于原装 受力点 不被破坏 震动就会小些 声音就会小些,
减小声音 注意使用时 放平气泵 或者 用绳子 吊起来悬空
如果 做一个 盒子 ,在盒子里面 放上海绵吸音效果也不错,不过注意 打孔 给氧气泵 散热。

网友:
高手,這是高手。。。

网友A:
谢谢分享,刻字机是3D打印机吗

网友B:
昨天刚想弄,今天图就来了!一开始我还想找为何出气量小的原因,特意收藏很多文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刻字机是3D打印机吗

是广告店用来刻  即时贴 的刻字机,靠刀尖锐利切开带背胶的有色塑料纸皮

用专门软件驱动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广告店用来刻  即时贴 的刻字机,靠刀尖锐利切开带背胶的有色塑料纸皮

用专门软件驱动机器。 ...

正解 你说的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刚想弄,今天图就来了!一开始我还想找为何出气量小的原因,特意收藏很多文章 ...

一般清洁下就会好很多

楼主:
@ 阿睦 谢谢大神 M币支持

网友(2020-08-28):
感谢楼主,我的312已经完美复活,之前看出气量太小闲置了一段时间以为内部橡胶老化了也没打开看,今天看了你帖子我打开清理了下就好了

网友:
就是膜坏了,可以用硅胶垫剪下来修复